[音响] 乐果蓝牙小音箱未名故障不开机,拆开看看,请指导(结果反馈)

楼主(2022-11-13):
结果反馈:

1、不能连接蓝牙的问题,经过咨询乐果官方技术人员,原来是这个蓝牙音箱的蓝牙协议太老了,都是7,8年前的东西了。现在的手机跟这个蓝牙不匹配了。所以没法识别出来这个音箱了。等换一个老式手机看看效果。真是麻烦。

2、其次,电源插口的接触不行。需要使劲往里插,才能点亮音箱。真是奇葩的设计。

------------------------------------------------------------------------------------------------------------------------------

今天从朋友家拿来一个乐果蓝牙小音箱。说是不开机。本来想给孩子插电脑上当外置音箱上网课的。结果不行。遂打开看看研究一下。

故障现象:后面的5V直流插口是那种MINI USB口,插上后,指示灯不亮。按照下面的方法打开后盖。找出一节18650的锂电池,拔掉原来的电池,接上锂电池,发现指示灯亮了。可以听到播报声音。但是无论如何手机是找不到此音箱。音箱已经提示进入蓝牙模式了。但是该死手机找不到,连不上去。不知道哪里的毛病。

疑惑的问题:
1、后面插上USB电源线,电源指示灯不亮。估计是这个口坏了?有点奇葩啊。
2、明明提示进入蓝牙模式,但是手机如何也搜不到这个蓝牙设备。怪哉怪哉。

看看哪位高手指点一二?看看能否救活此音箱?

网友A:
有没有复位键,初始化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复位键,初始化一下

没有复位键这个东西。

网友B:
我有个艾特铭客的蓝牙音箱也是这样的故障,提示音已经说了“进入蓝牙模式”,但手机就是搜不到蓝牙,其它功能比如TF卡播放,收音机,AUX输入播放都正常,各电压也都正常的。一直没搞定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艾特铭客的蓝牙音箱也是这样的故障,提示音已经说了“进入蓝牙模式”,但手机就是搜不到蓝牙,其它功 ...

看来这种蓝牙音箱都是通病啊。我这个直接插电没有反应。电源口的毛病。不大好改造。真是鸡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这种蓝牙音箱都是通病啊。我这个直接插电没有反应。电源口的毛病。不大好改造。真是鸡肋。 ...

换啊,长按电源键一分钟试下能不能复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艾特铭客的蓝牙音箱也是这样的故障,提示音已经说了“进入蓝牙模式”,但手机就是搜不到蓝牙,其它功 ...

还有一种情况是连接上了,没有声音。插卡可以播放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种情况是连接上了,没有声音。插卡可以播放声音

直接就是连不上的。手机上搜索不到NBOX这个设备。没法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啊,长按电源键一分钟试下能不能复位

还有这个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啊,长按电源键一分钟试下能不能复位

这个东西的电源键就是那种拨位开关而已。没有长按这一说。不是手机开关。

网友:
不是太了解,坐等大佬们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的电源键就是那种拨位开关而已。没有长按这一说。不是手机开关。 ...

蓝牙/tf怎么切换?菜单键?

网友E:
电源口miniUsb换typec接口,也很方便,不拆原接口,旁边开孔焊上去

网友:
要是带wifi就好了

网友F:
与生产厂家联系,看有没有升级的固件,重新刷一下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与生产厂家联系,看有没有升级的固件,重新刷一下固件

我想刷固件的,可惜发现用官网下载的刷机程序,发现不了这个音箱呢?真是奇怪了。

楼主:
你说的很对啊。厂家设计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口miniUsb换typec接口,也很方便,不拆原接口,旁边开孔焊上去

看来是得给它动动小手术了。加上一个TYPE C口,咋固定tyPe c 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牙/tf怎么切换?菜单键?

就是按顶面上的那个蓝牙标志的按钮来切换TF卡和蓝牙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