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洁盟JP-900S超声波清洗机

楼主(2022-11-13):
【拆修洁盟JP-900S超声波清洗机】

  手里有两个超声波清洗机,都是洁盟的,一个YM-08S升级版用来洗大件,一个JP-900S用来洗眼镜等小件。JP-900S消失了好久,打扫卫生时发现被小朋友放在乐高零件堆里,找到后正常开机,但震子未工作,于是拆修之。

  拆开后发现高频交流驱动板由继电器导通,继电器由控制板控制S8050三极管控制,排查S8050发现CE脚阻值不正常,控制板发出信号后未导通,更换后继电器开始有吸合动作和声音。
  再次检查高频交流驱动部分,发现两个J13007正常,但高频交流输出不稳定,排查输出部分高频电容,发现275VAC0.1uF安规电容容量只剩0.01uf,手里只有0.2uF,更换后故障解决。

  上电测试,震子在高频交流10V24KHz下工作功率为35W左右,没有虚标。机器整体做工一般,电路板及其脆弱,焊盘和走线极易脱落……好在是配眼镜送的,修好凑合用。

网友:
恭喜修复。一直想买个超声波清洗机,回来清洗电路板和激光头什么的,一直没舍得下手。

网友:
这个多少钱哪

楼主:
配眼镜送的……

网友A:
超声波清洗机大的卖了,留了一个双震子的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清洗机大的卖了,留了一个双震子的小的

大的2档功率可调,带加热和脱气,洗的更干净,就是太大占地方……

网友B(2023-02-03):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清洗机大的卖了,留了一个双震子的小的

只是洗眼镜的话,有什么便宜的推荐吗?是不是要50w比较好?

网友(2024-02-29):
是陶瓷片的?发个内部结构呀

网友:
实验室也有在用个品牌的,价格比以前老设备便宜。之前修过一台老设备,换了振子和驱动板又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洗眼镜的话,有什么便宜的推荐吗?是不是要50w比较好?

当然是功率越大越好,我一只用一款叫福马特的,用了三个了

网友:
这个是工业振子还是陶瓷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