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万用表在2V量程显示hv是否正常

楼主(2022-11-13):
今天用万用表量充电锂电池电压(标准电压1.2v)时,左上角显示High Voltage, 之前使用时似乎没有该显示。
量取锂电池电压数值0.8~0.9v,请问该数值是否在正常范围内?该万用表是否有故障?

网友A:
显示高压提示肯定不正常,提问的时候最好附上问题照片这样大家才好判断问题可能的原因。

网友:
1.2v锂电池?我怀疑是不是3.6v的啊。。。2v档量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高压提示肯定不正常,提问的时候最好附上问题照片这样大家才好判断问题可能的原因。 ...

几种大小的图片上传时都显示上传失败。

网友:
充电锂电池电压不应该是标准电压1.2v,万用表肯定转错档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