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口红电源的吗

楼主(2022-11-13):
买的裸奔板的,,有吱吱声  电流声,,不知能安全使用吗,寄回也不高兴了。

网友A:
氮化镓类充电器可以解决传统笔记本充电器的轻便痛点,但是会产生一个新问题,那就是无静电导出极,笔记本实际使用掌托部位如果是金属的设计,很多人普遍反映尤其是在冬天,几乎不敢好好打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氮化镓类充电器可以解决传统笔记本充电器的轻便痛点,但是会产生一个新问题,那就是无静电导出极,笔记本实 ...

说i到我的痛点了,还不如三角插头接地的, 不会被静电电

网友:
我现在在用这种口红电源,65W的,充手机的时候有电流声,接电脑的时候没有声音,但是不影响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氮化镓类充电器可以解决传统笔记本充电器的轻便痛点,但是会产生一个新问题,那就是无静电导出极,笔记本实 ...

是的是的,那么能将type-c的金属壳,直接接插座地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是的,那么能将type-c的金属壳,直接接插座地线吗?

另外拉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