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99元包邮的250G康佳K520固态硬盘,号称用的是三星颗粒~

楼主(2022-11-13):
前两天以单价99元包邮的价格下单了三片康佳K520容量250的固态。介绍上写用的是SM2258XT主控和三星的TLC颗粒。
现在市场上都出现QLC的垃圾硬盘了,所以TLC还算良心。

到手第一时间就是拆!!我得看看里面道地咋样~

前两图:外观,正面和反面。

图三:拆开后的上下两部分

图四、图五:电路板的两
ps:这么小巧的电路板,拆了用在软路由很棒呀!

图六:电路板厚度很感人!和建兴的128L9S进行对比,注意看厚度!!

图七:写入速度和测试,感觉还行。

总结:
① 性价比还可以。速度还可以,用作老机器升级是不错的选择。700+的测试分数我觉得能对得起这个价格了。
② 主控和颗粒还不错,smi主控,颗粒打的是康佳自己的标,怀疑是三星的白片。
③ 整体做工一般,电路板厚度非常感人!

大家来说说,这这算不算”穷人的选择“?

网友A:
后期降不降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后期降不降速度

省掉了DRAM缓存芯片,常下载4K电视剧的话,不到一年即掉速。

  我也曾以为TLC颗粒SSD有缓存设计的型号而且小量写入不会影响SSD的速度,但其实不是的,TLC盘只要写入量过了50%就普遍明显掉速,备份个数据都蛋疼只有机械硬盘半速( 口碑不错的三星SSD也是如此 )。也就是说50%以后的基本只是能读得快速不能写得快了,如果TLC只能用一半容量其实买单价格和MLC盘是没有区别的。QLC更不用想了,用了25%就能掉速掉到你怕怕,其实我发现SSD完全取代机械硬盘是不可能的因为到了QLC缓外性能已经差到无法使用了。自用的一片SAMSUNG三星128GB  M2.2280三星正片TLC盘(有DDR4缓存芯片512MB)使用了两年时间过了50%写入速度只有22MB/秒至30MB出头/秒了,拷贝4K电影大文件的连续写入速度只相当于单碟1000GB的机械盘的约五分之一、六分之一了。

网友C:
58xt众生平等,连续大量写入没有不掉速的。

貌似是江波龙生产的,另外楼主的文件名,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省掉了DRAM缓存芯片,常下载4K电视剧的话,不到一年即掉速。

  我也曾以为TLC颗粒SSD有缓存设计的型 ...

防止降速,也算难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58xt众生平等,连续大量写入没有不掉速的。

貌似是江波龙生产的,另外楼主的文件名,哈哈 ...

你不说,我还真没注意到楼主存了这么多【Time Stop……】 ~~~楼主太抠啦,这么重要的牛B数据应当买企业级SSD才好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止降速,也算难题了

HET-MLC特选颗粒两万次P/E寿命,比约3000次P/E寿命的普通MLC颗粒的寿命更加长了。
  企业级SSD才耐造,如果经常下载4K电视剧等大型文件( 写操作频繁 ),还是得淘企业级SSD。

网友:
价格不 错,能用上就是好硬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省掉了DRAM缓存芯片,常下载4K电视剧的话,不到一年即掉速。

  我也曾以为TLC颗粒SSD有缓存设计的型 ...

看你好多帖子都回复类似内容,实际上你却没有真正明白,很多并不正确。

1.tlc闪存是空盘最大可连续高速写入1/3才会掉速,具体还要看固件策略,也没有所谓的用一半容量后写入不快的说法,当有slc加速的盘将加速部分用完后,硬盘会在空闲时,将一部分转化为tlc状态存储,以恢复一部分加速空间。这种由slc加速技术的tlc闪存固态只是不适合短时间大量写入。“常下载4K电视剧的话,不到一年即掉速”也没这种说法。

2.掉速也与系统有关,xp及更早的系统不支持trim,以及安卓设备,该类系统下硬盘无法标记和回收无效数据,必然会导致写入速度无法恢复,tlc闪存的盘只是呈现的更为明显。另外其他win系统也支持关闭trim功能,尤其是很多精简系统。有些硬盘盒也不支持trim指令的通信,同样会造成写入掉速。

补充其他的:
3.在tlc刚出来的时候,寿命短主要是2d tlc闪存,后期3d闪存出现后制程改进,寿命有了显著提高,再加之LDPC纠错技术,tlc闪存的pe寿命已经达到了最高3000pe左右了。

4.除了某些主控的性能弱或者固件策略的影响外,现在新的3d tlc闪存的直写速度也不比mlc慢了,同CH和CE数量下,速度能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好多帖子都回复类似内容,实际上你却没有真正明白,很多并不正确。

1.tlc闪存是空盘最大可连续高速写 ...

感觉他是来卖盘的,总是那些图

网友D:
文件名是亮点,要不要分享种子给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文件名是亮点,要不要分享种子给大家

够细心的 我返回去找半天。

网友E:
楼主,能否用SMI flash id检测一下?
这工具可以检测慧荣主控硬盘信息,如果楼主找不到的话,回复我,我发你地址

网友:
需要5V 1.5A供电?看来单口USB是没法满足它了,用作移动硬盘还得用双头数据线?

网友:
楼主的文件国内很难下载,像是不同游戏模组整合包,或者视频等。硬盘小电路板取出来,可以装在笔记本里用。

网友:
自己做不了晶圆还印那么大个LOGO

网友:
前一阵中山消费券,京东京造的240G固态,可以到94元,京东自营的。
2015年买的光威128G 固态硬盘,用到现在还是很好用,一直当系统盘,有时候也会拷满数据,也没发现掉盘。感觉正常使用的话,现在的固态用个5年是没问题的,当然是要正品的芯片和主控了。

网友:
康佳k520这个盘在2020年jd卖了短短的一段时间,当时买的是512G的,据说用的是三星白片,但是有玩家拷贝出旧文件,所以怀疑是采用的是三星回收片,我用到现在还依然正常,也就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否用SMI flash id检测一下?
这工具可以检测慧荣主控硬盘信息,如果楼主找不到的话,回复我,我发你 ...

可以的,请传给我一个吧。
15326016@qq.com,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58xt众生平等,连续大量写入没有不掉速的。

貌似是江波龙生产的,另外楼主的文件名,哈哈 ...

文件名嘛,大家知道就好,哈哈~
电脑里除了系统备份(多在3G以上)之外,适合测试的也就只有电影了。
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