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显微镜能看出液晶屏的控制器型号吗?

楼主(2022-11-13):
一些没有资料的液晶屏,如果能知道控制器型号应该会好点吧?以前好像看到过一篇文章还是哪里,有个人是用显微镜看出了一块液晶屏的型号,不知道这方法通用吗?用啥显微镜?中学看洋葱皮那种可以吗?

楼主:
我试了下200倍的手持式的,能看清玻璃上的电线,能看到液晶里面的点,但是找不到控制器在哪

网友:
屏上的白胶里面?

网友A:
正是鄙人用过这个方法,感觉如果没有足量的文档,这种方法有点守株待兔的概率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8976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是鄙人用过这个方法,感觉如果没有足量的文档,这种方法有点守株待兔的概率
https://www.mydigit.cn/thre ...

看的不是你这篇,你这篇也没打赏收藏,这次一并打赏收藏了。看来是我没找对地方。不熟悉驱动IC的话估计就是大海捞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