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闪迪129g这个优盘咋样

楼主(2022-11-13):
40块钱淘来的,双接口的,咋样用着

网友:
能正常使用就行

网友:
速度不怎么样      长时间工作    有温度

网友A:
先检查是否是扩容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是否是扩容盘

怎么检查呢,用什么软件呢

网友:
读卡器+TF卡

网友B:
这个推拉容易坏,,,,,,,,平时注意一下。

网友(2022-12-20):
正品还真不是呢。黑胶的A口盘+一个C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推拉容易坏,,,,,,,,平时注意一下。

推拉式的都有这个缺陷,插U盘的时候不能硬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推拉式的都有这个缺陷,插U盘的时候不能硬怼。。。

不是硬怼,是用久了你会发现推那个塑料会断裂

网友:
别买了,黑胶写入20,能接受就还行,但是我不推荐

反正我宁可推荐你买京东的海康,好歹是银灿918m+黑片
实测ntfs格式写入50左右,读取120左右

网友(2023-02-21):
引用 网友C:
推拉式的都有这个缺陷,插U盘的时候不能硬怼。。。

cz80的推拉手感最好,也很结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硬怼,是用久了你会发现推那个塑料会断裂

cz80的推拉手感最好,也很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