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MHA-TL00手机不开机了

楼主(2022-11-13):
使用过程中突然出现花屏、触摸失灵,之后彻底没了反应,任何按键都失灵。拆开取掉电池再接上,按开机键,黑屏,但微亮,不能操作。用USB连接到电脑,可以看到手机的虚拟光驱,但点击时提示错误。用官方的线刷软件进入修复模式,无效,依然是黑屏微亮。
究竟怎么判断是主板问题还是屏幕问题?如果主板坏了,修理的意义就不大了,换个屏幕或者还可以再战三年。

网友:
华为mate9?这个不值得折腾了吧

网友A:
拆开,把里面的线缆重新拔插一遍,故障还是一样的话,放弃比较明智。

网友:
大概率是屏的问题,你可以去附近的手机维修店去试一试或者自己搞一块组装屏试试能不能开机。能开机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把里面的线缆重新拔插一遍,故障还是一样的话,放弃比较明智。

拆开看了,果断决定换个不锈钢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