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子秤精度由传感器还是芯片决定?

楼主(2022-11-13):
前辈们,1克0.1克0.01克,如图:这种电子秤精度由传感器还是芯片决定?

网友:
我觉得传感器更重要...

网友:
如果传感器直接输出数字信号的,那么就是传感器,而且这个传感器已经内置ADC芯片

但实际情况是大多数它是只输出模拟信号,由主控的ADC转换

结论:传感器和芯片同样重要

网友:
真要这么高精度的也不会选择这种电子秤了

网友:
个人认为都重要

网友:
到小数点后3位的这种是芯片重要。

网友A:
有过这种的厨房称,续加东西的时候非常不准,体现在一点点加东西的时候,称重非常不准

网友:
一般的传感器就是个压电陶瓷,只有工艺和结构的区别,输出微弱的电压信号,对精度只有很少的影响;
芯片的作用的是接受和计算传感器的电压信号,精度高低全靠它。

网友:
两都有关系,高精度的传感器和AD芯片,都是保证精度的必要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过这种的厨房称,续加东西的时候非常不准,体现在一点点加东西的时候,称重非常不准 ...

对的,这种情况,有时加东西都没变化

网友:
应该都重要,传感器要求灵敏度和线性要好

网友:
要非精确的话都重要,科研上的电子秤都很贵

网友:
真怀疑这种称后面俩小数咋来的?我这2000g的0.01g  二级精度的称还几百块钱呢!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同意7楼的观点,两者都是重要的因素。

网友:
器件精度和设计

网友:
传感器精度线性是关键。

网友:
传感器居重吧

网友:
由二者共同决定~

网友:
个人猜测的。精度由最差的那个器件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