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明明白白你的心,拆一个液晶面板

楼主(2022-11-13):
看了很多结构图不如拆一个来看看更直接。
把面板拆出来是这样子的。 黑黑的表面是一层偏光膜,下面是一块玻璃。

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水平移开,下面是一层玻璃基板, 上面有无数的印刷电路分割了像素。

上层玻璃透光率不高

底板玻璃透光率稍好 , 可以看到一个个像素的小格子, 还可以看到导电胶片上面原来大有文章。

像素小格子特写

这摊油渍一样的可能就是液晶里面的液了。

网友:
里面很精细

网友:
之前拆过一个报废的屏幕,没研究过

网友A:
小时候把计算器上的偏光膜搞下来,然后屏幕就不显示了,把偏光膜转个90度,就变成黑底白字了,感觉特别好玩

网友:
几年前我拆过几个小的,最有意思的是金属色偏振膜,反射和透射都是偏振光,配合暗色偏光镜调角度和手机,可以拍出塑料膜变成金属效果。

网友:
IC 是 COF 啊,不是COG的

网友:
这拆完还能装回去么

网友:
赞!上复原加电高清图看看。

网友:
感觉特别好玩

网友:
拆过一个19寸的显示器,,好像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精细的是液晶面板上做了几百万个晶体管,每个晶体管后面都有一个对应颜色的滤光膜,而这些都需要在微米尺度上对齐。

网友:
这是真正的液晶,看到液体了。

网友:
整个液晶屏就相当于一个大尺寸的集成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时候把计算器上的偏光膜搞下来,然后屏幕就不显示了,把偏光膜转个90度,就变成黑底白字了,感觉特别好玩 ...

我也这样玩过,包括电子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