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躺平出门,双11买的RK71三模拔插轴键盘到了,简单打开看下

楼主(2022-11-13):
双十一京东159买的RK71三模拔插白光键盘,早就到单位了,
石家庄疫情严重,自己一直封在家里,昨天政策一出全面躺平,小区连夜解封。
单位写字楼所在小区全部高风险,居然也躺平解封,今天到单位先把一堆快递收了。

盒子:

标签:

全家福:键盘、线、拔轴器、拔键器、磁性脚垫、说明书合格证:

键盘本体

船型壳体,正面一角RK标:

背面,磁性接收器收纳仓,两个开关,分别是电源开关和蓝牙2.4G选择开关:

22年7月份产:

2.4G接收器:

RK定制红轴,顺滑度较好,触底声音一般,不过能用:

键帽厚度一般,ABS双色透光,闭口字符,磨砂感较强,手感还可以:

RK专用的端子热拔插,兼容大小脚、三脚五脚各种轴体:

卫星轴有润滑,但是有小脚,手感较肉:

个人评价:手感总体一般,亮点是71配列很喜欢,兼有小配列省空间的优点,和保留全部编辑键的方便。
下一步就是调大键,换键帽、再不满意就换轴.......

网友:
不管是什么轴的膜的,总觉得黑色键盘才是正统,其他颜色的都是异类

网友A:
你们那政策执行的到位呀

网友:
这种紧凑型的就是换键帽后容易记不清共用转换后的键

楼主:
不保重也不行了,都这份儿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那政策执行的到位呀

我都不知道这是夸还是损了...

网友B:
不知道质量咋样

网友C:
躺平解封是不管了吗?

网友:
看着颜值不 错,改装方便

网友:
最近楼主和机械键盘干上了。

网友:
祝贺解放!欢迎折腾!

网友:
适合单位里用,家用的话用全功能大键盘好些,截屏和数字键,模拟器快速保存等。

网友:
把前面的1字去掉嘛,这样子的价格就可以接受了

网友D:
再封下去,经济就崩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封下去,经济就崩溃了。

今年为什么会突然在国内流行到满地烽火的程度的,封控造成的次生灾害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想必都明白原因。
封控会不会导致经济崩溃目前只是一些人在渲染这件事,然而当感染人数封控都无法控制,医疗挤兑,全国恐慌的那一刻,经济就不会崩溃么?
没准崩溃的更彻底更快。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
各位保重。

网友:
这个71的布局比68的好在哪?还不如68的更小巧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质量咋样

RK的东西还是可以的,推荐RK的R87,那是真正的卷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躺平解封是不管了吗?

跟之前比就是躺平,现在去哪儿连核酸也不看了,彻底自由了

网友:
这键盘不错,
可玩性高,价格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