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疆DJI MINI2 无人机详细开箱评测

楼主(2022-11-13):
双11前夕京东大疆旗舰店搞秒杀活动(2899-300),期间mini2等几款机型加随心换(大疆飞丢 炸机 添少量?置换费更换服务)优惠购机活动, 于是抢到一个名额撸了一台。虽然250克以下机型已经MINI3pro了,各方面都比mini2有升级,但是价格几乎贵1倍,因此性价比较低,我也不想花6k买个砖头扔天上飞着玩儿,一不留神掉地上就灰飞烟灭了,撸便宜点儿的有个万一还不那么心疼。话说这款机型已经上市1年多了价格几乎没怎么降,马宝99新二手都2k出头,所以优惠期间撸新的还是比较合适的,而且还赠1年随心换服务(价值300元左右),里外里也没有理由去买个二手。

下面是详细参数

下面开始开箱,由于优惠购机,因此快递和发货速度并不快,前后也好几天才到手。

正面

侧面的一些参数信息,mini2相较前代mini1  图传方面升级为o2图传,比1代mini的WiFi图传性能要好的多,抗风能力也加强到5级,比minise也有加强。

这个是主机

下面还有一层

配件盒子和说明书之类的东西

一堆卡片说明之类的东西,中国字没看到有几个,一眼没看就扔边上去了。

标配版就这些配件

两根遥控器转接线 c转c 和  c转micro usb (为啥没看到水果接口的?) 还有一根 usb a 到c 的充电线,可以为遥控器飞机充电传数据啥的。 还给了两根备用摇杆,和两对备用浆(为啥不给4对,太扣了) 浆叶分前后浆,两边不一样,分别是正浆和反浆,为了飞起来两根浆反作用力互相抵消。

遥控器相比mini1也做了升级,拿在手里更加稳妥,手感非常舒适。

最底下是干燥剂

首先需要充电激活一下,大疆无人机采用的都是智能电池,出厂默认电池已经置为休眠低功耗模式,直接是不能开机的,因此需要先充电激活。顺便测下无人机充电功率,支持qc和pd快充,实测小米充电头最高充电功率18w左右(请忽略u表快充识别,并未识别准确,实际是qc3.0模式)。

由于支持最高29w充电功率,因此换乐视充电头试下,充电功率上升到24w左右(这个是乐视头子支持的最大输出功率),飞机采用智能充电电压检测,如果检测到支持qc或pd则进入快充模式,然后逐渐加大电流并检测输入电压压降,压降不大则继续增加电流,直到检测到压降超过门限,则锁定到当前充电电流和功率,因此可以适应不同类型和输出电流的充电头,实现最大化充电功率的前提下也避免拉死充电头。24w充电大概1小时充满,充电时电量指示灯会根据充电电流大小用不同的闪烁速度指示出来。非qc或pd充电头则默认500ma充电,那就需要等到天荒地老了,实测并不支持dcp协议充电,究其原因应该是采用2串锂电,因此非快充5v输入需要内部升压,升压做到大功率效率都不会太高,因此为了控制发热干脆限制升压充电功率。

飞机反面,开机需要短按一下后再长按,功能部件请看标注。

螃蟹腿(桨叶)已经被绑死,防止下锅挣扎掉腿。

尾部的功能按键兼闪灯,天线隐藏到起落架内部。分别是2.4g和5.8ghz,剩下就是t卡插槽和c口。

电机采用无刷外转子电机,整体外形漂亮,外壳做工细腻。

悬臂上的型号,每个悬臂电机底部都有缓冲泡棉。

展开桨叶,可以看到采用折叠结构,桨叶在高速旋转时依靠离心力保持展开状态,这样既实现了桨叶折叠又避免了桨叶打到物体时受到过大的冲击力,避免轻易损坏桨叶。假如撞到物体由于桨叶是活动的,可以立刻泄掉冲击力,此时飞机检测到跌落和倾斜立刻停浆,实测就算不慎撞到墙面桨叶也不会损坏。

电池舱盖和电池

抽出电池后

电池采用2s 结构,内部两粒聚合物电芯串联(二代高压锂3.85v @4.4v),单颗2250mah。采用库伦电量统计,并采用可刷新固件结构,可以更新电池固件。支持智能自放电管理,充满放置1天如果没有使用自动放电到96%,5天内仍不使用自动放电到大概76%,如果长期存放到欠压阈值则自动进入低功耗休眠状态,此时电池彻底关断输出,以此延长电池寿命。检测到放入飞机且正在飞行则自动禁用欠压保护关断功能,最大限度利用电池剩余能量,以此最大限度提供供电时间紧急迫降防止触发过放导致掉电炸机事故,损失一块电池总比损失一架飞机要好。

另一面和卡扣

顶部

电池触点和数据通讯接口

脑门是云台和保护罩

正常飞行时需要拿掉保护罩,不然云台不能活动。

云台采用三轴机械云台,内部有橡胶缓冲支架。摄像头采用1200万像素 1/2.3 cmos  光圈2.8 视角83度 等效焦距24mm 焦点范围1米到无穷远。

顶部的缓冲支架

z轴驱动轴

y轴和内部排线

x轴支持-90度到零度,可以在app里设置开启上仰20度。起飞后如果0度角度则自动限速保持云台水平,因为高速飞机倾角变大,云台0度是物理限位极限,因此不能自动补偿,所以会自动限速降低倾角保持云台水平,此时如果调整云台角度低于0度则限速解除,云台腾出剩余物理限位空量来上仰调整补偿飞机倾角实现准确维持在设定仰角上。

mini2仅支持下视觉避障,无gps时依靠下摄像头和红外传感器实现避障和自稳定。

全部展开后

机身侧面有散热孔,图片标注了一些细节信息。

悬臂的金属折叠机构

下面是遥控器

遥控器拿在手里手感非常舒适,型号rc-n1  ,遥控器功能见标注。有三个飞行档位,电源开关同样需要短按后长按,有急停和返航快捷键,fn功能键可以自定义,例如实现云台角度0到90度快捷调整,配合测面滚轮可以调节摄像头缩放(摄像头最大支持4x数码变焦)。

反面包胶防滑,开有散热窗,内部两粒锂电共同供电。

侧面的手机夹和侧键,功能见标注。

手机夹伸缩结构,拉出来可以夹持手机,天线也隐藏其中。

前面开箱找不到的水果转接头原来藏在这里

水果转接头细节

两个孔,一个c口 一个收纳孔。

手机夹设计非常科学

采用斜坡式设计,橡胶材质。

从侧面看,当夹持手机时只橡胶斜坡接触手机侧面并垫高。

夹好后稳固性非常好,并且由于垫高设计,不会顶到手机按键。

夹持手机并连接后

底部的摇杆位于收纳槽中,用的时候拿出来,也是c口充电。

装好摇杆后

测试遥控器充电电流和功率,只支持5v充电,最大功率9w左右。遥控器耗电较低,一次充电能用好久。连接安卓手机时会给手机充电,但是充电电流较低(大概平均200ma以内),提供手机续航,这个功能有人不太喜欢,并且不能关闭,因此有人把转接线vbus串了一颗二极管降低输入电压来解决,个人感觉对遥控器续航影响不大。

下面是dji fly app 主界面

初次连接需要选择飞机型号

按照提示就可以配置了

开启遥控器连好app再开启飞机电源

扫描连接后会提示激活(如果提示对频需要先给遥控器和飞机对频)

激活成功后

由于买了随心换服务所以也需要激活

分两个快递过来的实体卡

刮开激活码

激活过程比较繁琐就不展示了,右下蓝色表示已经连接好飞机了

先进入 我的选项卡,设备管理。

置换服务生效需要绑定设备遥控器,这样当丢失损坏时用这个申请飞丢申报,这样之前飞机会在大疆服务器数据库中标记,此飞机将永久不能再起飞,别人捡到买个遥控器也没法用。

绑定好了

这里是设置选项,可以检查更新固件等等。

飞行数据同步我是关闭的,因为不想去过哪儿都告诉你,实际我感觉就算关了也一样上传。

开启后连接飞机后自动进入飞控界面,无需手动。

新手航怕时的一些提示,嫌烦可以关。

快传是基于wifi和蓝牙并发的,进入快传模式可以大幅提升手机下载图片视频的速度,比利用遥控器到手机的转接线速度要快5倍左右。

可以换个提示音

每次的飞行数据展示在这里,可以逐条查看飞行速度 轨迹 方位等等。

连接好的主界面

点击左上可以进入飞行热点推荐,或者查看指定地点的地图和限飞数据。

点击右侧叹号可以查看各种限飞 限高 禁飞标记。

限制种类很多,需要明确后再起飞,不然有进橘子的可能。

地图上随便找个点位就可以查看有无相关管制,灰色就是限高区,只能飞120米,这个120米属于软件限制,超过会提示且再拉升遥控器摇杆也无法再飞高。

红色一般都是机场或者你懂的那些不想让你去的地方,飞机无法在此区域起飞降落,假如你从外围由于惯性进入禁飞区了,此时飞机只接受返航回拉指令,向前 升高 降低 降落一律不响应。

可以查看飞友的一些飞行地点推荐

有简单的介绍,进入可以查看细节等等。

你也可自己发布分享

主界面的右上角的大疆学堂,里面一些技巧啥的视频推荐。

点击主界面右下角进入飞控界面,具体功能见标注,软件经历很多版本更迭功能已经相当完善了。

起飞可以摇杆向内下同时打杆也可以点击app起飞图标

如果飞行地点无gps则进入视觉定位模式,此时限高大概50米,依靠机身下视觉摄像头和红外实现悬停和自稳,例如室内隧道视距范围内的飞行。

起飞后降落可以点击降落按键后(长按松手降落,如果检测到地面不平或不适宜降落则弹出对话框询问是否降落,点是则降落),也可以下拉摇杆3秒。经研究判断是否停浆的逻辑是下拉下降摇杆后持续下降到0.5m时悬停1秒以上,发现距地0.5米且摇杆持续下拉激活降落程序,或者下拉摇杆时没到降落距离但是人为使飞机不能继续下降(例如用手拿住飞机)3秒后则强制停浆。

检测到不适宜降落的提示

如果无gps且黑暗无光或照明不好,则禁止起飞。

但是可以强制起飞,此时飞机相当于又聋又瞎,自稳悬停,姿态平衡,等等自动稳定系统全部停止,完全依靠人工操控飞机,对于新手炸机概率极高。

强制起飞会进入姿态模式,我的第一次飞行就是室内姿态模式,还赶上第一次,结果飞机跟喝醉了一样,晃晃悠悠跌宕起伏翩翩起舞,一会自己飘向桌子,一会飘向墙面。我到是想降落啊它拒绝降落,因为条件不符合,强制停浆我还不知道咋弄,就这样僵持一分多钟它终于降落了,嗯 撞到墙上自己降落了。竟然毫发未损,然后不死心从小玩烂了不知多少游戏手柄,超级玛丽魂斗罗打的可溜了,还搞不定你个小苍蝇。于是斗胆继续起飞,这次练了5分多钟没再坠毁,感觉就相当于一个手柄半失灵转态下的遥控飞机,只要在它喝醉发飘时不断修正就行了,最后降落废了好大劲儿,只能强制降落,但是我也不知道强制降落怎么降啊,试了一溜够,结果原来是下拉3秒。通过5分钟试飞知道怎么强制降落了,看来说明书还是要看的

消遣后继续,以下是找飞机功能,飞机迫降或炸机时进入地图可以找飞机。

如果离飞机较近可以点击闪灯鸣叫,提示你。

如果室外有gps和视觉时,飞机是非常稳定的悬浮在那里,此时操作难度重新回到傻瓜化,姿态模式的紧张刺激感荡然无存。左下角可以切换雷达和地图模式。顶部圆圈显示电量和各种条件下的剩余时间,例如返航时间,会根据距离 速度 电量 估算剩余时间,不能玩昏了头,一直向前飞,无视提示返航,等电量过低然后返航就直接回不来了(通常是自动迫降)。

右上点击指示gps卫星颗数

视频和拍照切换

4k只支持30帧,1080p和2.7k支持60帧。 且4x缩放只支持1080p ,4k只2x。

右下进入图库

自动模式可以简单调节分辨率等等

手动模式支持调节项比较多

下面app选项卡,安全选项卡里可以调节 返航高度 限高等等,限高最大500米,这个500米是相对高度,属于硬性软件限制,实际如果不限制飞个3,4千米高和玩一样。所以很多人为了突破软件围栏,各种方法破解限高,实现无限高飞行,其中包括伪造证书 刷第三方破解固件 和gps硬件欺骗模块等等手段,但是突破禁飞限飞限高可是有进橘子的可能,还是慎重。所以无法也尝试个穿云了。

指南针 imu校准(陀螺仪 加速度 重力传感器)

找飞机的另一个入口

操控选项卡,可以改变机头led灯模式和颜色等等。

可以设置云台模式,跟随就是云台一直保支持横平竖直,飞机倾斜也是保持水平拍摄。fpv模式就是飞机倾斜摄像头也跟着倾斜。

可以自定义fn功能键功能

遥控器也可以校准

拍摄选项卡

一些基本参数设置

图传可以自动 也可以手动切换5.8g和2.4ghz

信道也可以手动,和路由器类似。

关于选项卡

详细的系统信息和各设备序列号

安全选项卡子选项,前面说的限飞解除证书,就是这里导入,如果需要禁飞限飞区飞行,需要先填表有关部门申请盖戳后把证件上传到大疆官网,然后核实审核通过后下发证书再导入到app里,就能在限飞区飞了,但是有时限和范围。而且如果是个人就不要想了,你能申请下来的可能性基本为零。

这里设置失联策略和是否允许空中停浆

如果打开空中停浆,你空中假设停浆后能达到再次恢复起飞的条件也几乎为零,也就是停浆后基本上就是主动自bao炸机,除非你是专业高手,所以不要开启。

电池信息 我这个零循环

指南针校准

陀螺仪校准

操控子选项卡 遥控器各档位灵敏度和参数校准,默认就好,平滑度可以看自己喜欢适当调节,值越大惯性越大,例如转弯后会再给进一些,值越小就变成步进电机,精确到位,无缓冲无惯性,看起来更像机器人。

移动 转向 升降物理量,可以根据习惯调节,默认感觉就很良好,如果你喜欢前半截摇杆灵一点儿,后半截肉一点儿,就拖拽改变曲线曲度就可以了。

云台速度和平滑

可选美国手和中国手等等

遥控器校准,各种钮按一遍。

教学模式

快传模式,开机后长按4秒呼吸。

点这里进入快传

连接后,需要开手机wifi 蓝牙和gps(gps是蓝牙附属选项,不开不能连蓝牙,安卓7以后的规矩)

速度很快,最高大概25兆。快传也可以手机连app后连接飞机后由app进入,免去自己按按键4秒了。

下面拉距测试,开车城郊结合部做的测试,中度干扰直线无高楼遮挡,120米高度 自动双频模式下(无fcc)轻雾 地对空 单程2.2km。
5.8g也是2.2km左右,因为城市郊区干扰也比较严重,2.4ghz更加严重,所以自动双频模式下几乎也一直是在5.8g频段下,因此切换5.8g单频仍旧2.2km左右。
2.4g单频由于干扰严重因此距离只有1半左右,如果郊区无干扰两种模式距离翻倍是没问题的。

开fcc也无明显变化,fcc是什么?fcc是美国强制认证标准,中国大陆是srrc标准,ce是日本 ,对比下图可以看到5.8ghz频段fcc和srrc功率是一样的都是26dbm(约0.4w)而且2.4g fcc是26dbm,srrc则是20dbm(约0.1w),因此差了3倍,而大疆为了合规适应各国地区不同标准,所以app会自动识别当前国家区域自动切换到合适的模式标准。中国显然2.4ghz频段功率低于fcc标准,所以就有了fcc破解。前面说了城区2.4ghz干扰严重实测即便开启fcc情况下,上面的拉距测试仍旧没有提升,为啥?因为几乎一直保持在5.8g,而fcc和srrc 在5.8ghz频段 功率没有区别因此距离就没有区别。那强制切换到2.4ghz呢?答案还是几乎没区别,原因在强干扰条件下,单纯增加功率对距离的影响不大,因此就算开fcc且锁2.4ghz仍旧 和不开fcc且锁2.4g没多大区别。那为啥还好多人哭着喊着开fcc,很多小白啥也不懂,很多心理作用,真正有作用的是开fcc后锁2.4g  单频郊区无干扰无遮挡拉距测试才能体现出fcc的作用,因为2.4ghz功率提升了,无干扰条件下距离自然大幅提升,但是只限于锁2.4ghz时开关fcc 比较,如果把5.8g放进去比,即便是开fcc 时的2.4ghz频段也不如5.8ghz距离远和稳定(这个有香港飞友测试过)。能看到大幅提升的情况是在ce标准下的国家地区开fcc才明显感受到,因为ce无论2.4和5.8功率都比fcc低很多。所以开fcc在中国城市里没啥必要,郊区可以试试。

如何看是否开fcc了,下面是图传默认界面没开fcc时。 很多人不知道也不会看这个图,这个图叫功率谱密度图,横坐标表示频率,纵坐标表示功率,灰色框表示信道和带宽。默认双频城市一般会切到5.8g ,横坐标最低部的动态曲线表示干扰大小,干扰越大颜色越红,反之绿色且幅度变小。最右侧1km 4km 表示 特定干扰下的大概预估遥控距离。假如-90dbm则和1km对齐,表示此干扰条件下就能飞大概1km。

如果开fcc后,由于功率得到提升,则同样1km距离时能够接受的干扰要强一些,因此开fcc后右侧1km和左侧-85dbm齐平,看红圈里1km高于-90dbm(-85dbm左右)就可以判断是否开启fcc了。

如何开fcc,手机安装app(某国外大神开发的一键fcc补丁,适用于几乎所有这个模样遥控器的机型),遥控器c口将c to c 线(遥控器上那个也行)插遥控器充电口,然后线另一头插手机c口,会识别为otg设备。

运行app 点红色按钮

提示补丁成功后拔掉并关闭app,再将遥控器和手机按正常方式连接后进入app图传界面查看1km高于-90dbm就为开启了。app是给飞机打的补丁,非遥控器,因此开关遥控器不影响补丁效果,但是开关飞机则重置默认,属于一次性补丁,因此每次开关飞机都需要重新破解。

下面晴天实拍样张

可以看到没有畸变

逆光,宽容度还是比较高的。

图片素质还是不错的

轻雾阴天航拍展示,分辨率4k,由于4k默认码率高达100mbps,因此1秒钟就高达12MB数据量,论坛视频附件限制8M,连上传1秒原片剪辑也不行,因此只能剪6秒 10分之1码率(大概10m)样片,坛友凑合看下吧。

下面悬停稳定性测试,可以看到低空非常稳定(高空要差些),续航悬停在28,9分钟左右,运动状态平均再短5,6分钟~

模拟外部干扰自稳和复位测试,负重测试因为没有合适挂架没有做,用手拽了一下力道很大实际最大极限负重可达半斤左右(有人测过),但是对飞行稳定性及航速续航效率会有影响,官方推荐30克以内,我感觉100克之内非常轻松。

手中降落,学会手中起落还是非常必要的,用来应对一些没有起落条件的情况。手握飞机头部(注意不要碰到云台),捏住反转90度即自动停浆(侧翻保护)。也可以用遥控器降落。
手也可以握住前悬臂起落架再按遥控器降落。起飞手掌放平就可以了,也可以握住机身下部推摇杆感觉有升力后松手就行了。

一键短片的拍摄,有几种模式可供选择。

选择模式后用手指屏幕滑动标定景物后点开始。

会自动按照模式轨迹拍摄

然后可以导出到电脑后期编辑,或者用app自带的自动渲染编辑导出功能。

展示几个自拍的一键短片效果图,为了适应论坛限制高压缩画质凑合看吧。

可以看到效果还是不错的

电脑端的调参软件,由于大疆收紧调参功能,mini2只支持导出日志和固件升级功能(固件升级降级,早期也是被屏蔽的,联网后如何没有出现固件升级功能可以破解,破解教程就不发了,方法来源于国外),装好软件接好飞机识别出信息。

自动联网扫描后跳出固件升级界面,建议不要升级,越升限制越多。

可以升降级,手机app只能升不能降。

如果不开软件连飞机后就是u盘模式,可以导出视频图片啥的。

还可以给遥控器更新固件

特定版本飞机固件需要配合特定版本遥控器固件

为了折叠起来螃蟹腿不乱跑,需要束浆器(带)但是成品就算是个带子都很贵,于是自己用魔术带做了两条,体积更加的小,重量几乎没有,热压接工艺。

效果良好

方便快捷

这个帖子光是发帖码子就占用了至少5,6个小时,总算编辑完了。
果然是一分钱一分货,大疆mini2 各方面几乎是无可挑剔,设计科学稳定可靠,无明显缺陷,作为入门机型完全满足一般航拍和娱乐应用,总体效果不是几百元或者1k多的山寨机型能比的,所以有条件还是入大疆吧,哪怕是二手,体验也比山寨要好。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东西还得大婶整

网友:
感谢分享,有些要购买玩玩的欲望了。

网友B:
大疆无人机做工不错。

网友:
我这种脑子空间思维转不过来的不适合无人机。。。

网友C:
好东西  现在圆柱电池 3千多毫安了   如果换电芯方便 完美 ……

网友D:
两公里以外靠什么图传的啊?

网友:
种个草标记一下

网友:
比论文还长

网友:
月收入一百的表示看稀奇,买不起。

网友:
这东西有很多人买来是吃灰的

网友:
前排围观球球下狠手买玩具
电池自放电管理系统好评,对电池太友好了,我赌一包辣条,这贴子两小时内变精华

网友:
做工不错,不过定位怎么不支持北斗啊?

网友:
教程级别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东西还得大婶整

嘿嘿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疆无人机做工不错。

是的品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  现在圆柱电池 3千多毫安了   如果换电芯方便 完美 ……

嗯需要把电池皮减掉还得用盒子修改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公里以外靠什么图传的啊?

所谓的OcuSyc2图传~

楼主:
需要测试的内容太多没办法~

网友:
非常仔细,我也再学习一篇,我用着mini1,好多操作确实平时还没有注意,mini没有快传模式,传视频到手机上好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