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折腾搜电充电宝(终)

楼主(2022-11-13):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6249-1-1.html  首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2226-1-1.html  首测

《终测》

前言:捡了个共享充电宝,拆了个电芯和主板,本想着废物利用,也确实只能利用了。
结论先导:拆芯保平安

正文:
事情发生在不知道好久以前了,废品站低价捡了个共享充电宝,随拆机与坛友共享,之后四处搜寻相关破解资料,均以无收获告终,退而求其次,想着自己搞一下,前段时间忙着工作,用STC12跑了一下SouthChip驱动,事实证明可行,后搜寻华大MCU资料,准备自行编写驱动。最近失业在家(主动的那种),想着再搞一下,然而......经过几个日夜的奋斗,终于发现,这华大的MCU,不好玩,有坑,还不少。

      公开成果:
HC32F005C6UASC8933连接资料:

上图为SC8933 IIC总线的SDA,SCL信号线,以及SC8933检测输出端有连接时给主控的中断信号。
分别连接到主控的P31 P32 P33

上图为MBI5124与主控的连接,图中1到8 指面朝排线接头焊接针脚面,从右往左分别代表MBIA5124的
VDD,GND,OE(排线安装时直连GND),GND,按键,SDI,CLK,LE
对应主控引脚:
PMOS(P27),GND,GND,GND,P00(主控RESET),P15,P14,P03

经测试,LED为RGB(红绿蓝)一组,共5组复合LED,分别占用MBI5124的OUT0-14(OUT15悬空),此处踩到第一坑:串行输出的信号从高到低只要有一位输出有效,后面低位全部失效(即OUT15输出低电平,其他引脚不论串行输入时是否有效均被屏蔽),原因来自OE,正常情况需要占用一个主控IO脚,这破东西省事儿,直接接到GND了,当然,我编程时想的是并没有什么影响,后来通过IO轮询测试出这个毛病。

反复调试至LED正常显示,遂调试IIC总线第二坑:因PCB采用多层板,没有原理图,盲人摸象,理所当然把主控P35 P36当作IIC信号线,采用华大MCU官方固件库,无论轮询还是中断均无法通讯,手头没有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搞了两个晚上,肆都跳不出相应等待循环(官方例程他Y的中断模式也是用的轮询中断标志,然后卡肆在那儿),没辙,焊好数据线,查IIC总线走向,后来发现原生开发者用的IO模拟IIC总线功能,给我气的......

第三坑:移植我(抄)的IO模拟IIC函数,再次测试,发送的数据石沉大海,接收的数据总是0xFE(11111110),奇了个怪,检查IO配置,没问题,主函数里面写测试功能,查IIC总线的SDA SCL,SCL怎么都拉不低,IO配置参数改高驱动能力,故障依旧......这......没法玩了,拆芯自用吧......(猜测与IO复用有关)

PS:(第四坑)调试LED的时候,发现VDD没有电压,周围查了一下,是PMOS未导通,IO端P27拉低,无效,IO输出还是高电平,好嘛......拆MOS,直接拉线。

后来,也就没有后来了,拆芯自用吧,无论HC32F005C6UA还是SC8933,亦或是电芯,拆吧,拆吧,这东西真的没玩的(除非你想着搞寄存器编程(算了吧,闲的?)),唯一可以玩一下的,是LED灯板,自带一个按键,自带串行接口,自带RGB灯珠,其他的......备件也好物料也好(甚至是废品/垃圾呢?),都好 都好。

结论:拆芯保平安

就酱,88

网友:
有这闲工夫破解充电宝,不如干点正事。

网友:
研究这么透彻啊

网友:
技术不 错,拆芯用才是最省事儿的

网友:
做工不错,还是舍得堆料的。

网友:
虽然没成功,但失败乃成功之母。

网友:
换个引脚兼容的主控自己写程序

网友:
失败乃成功之母,加油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 错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技术大伽。

网友:
是个神奇的产品

网友(2023-03-26):
现在某宝的小板子才几块钱,换个小板子还好!

网友:
板子都碎了,放弃了吧

网友(2023-05-29):
我试了下,好像用5v的交流电可以冲进去,因为刚通电会有0.2a的充电电流,但是没几秒就断了变0.08a,所以用交流电应该可以冲

网友(2025-01-05):
没看懂,能直接说怎么飞线有5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