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成无刷电动扳手拆机 齿轮箱这样的磨损程度还能用吗

楼主(2022-11-13):
前天发的帖子齿轮箱没有拆,今天拆开了,两个齿轮的磨损程度还能用吗,齿轮的销钉怎么拆!

网友:
用到什么程度可以吧齿轮磨成那样。

网友:
齿都打花了哇

网友:
齿轮正常啊,哪里打坏了

网友:
洗洗干净再重新上黄油

网友:
用力过猛了

网友A:
没看到磨损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磨损的地方

看下面他的帖子,他有一个齿磨损异常严重,我高度怀疑是这个齿硬度极低,而其它齿硬度又很高,才会出现如此严重情况。看来东成品控还是有问题。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3380-1-1.html

网友:
电机齿磨损,看着行星齿轮也比较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