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L410电池换18650电芯详细操作

楼主(2022-11-13):
联想老鸡 L410电池换18650详细操作
因为原电池只能用几分钟就关机 ,就把在本坛买的索尼和德朗能18650电池做二并三串 ,这二组电池用zb204全部充放电基本都在2600多ma/h左右,家里只有这些电池了。
首先用美工刀和不锈钢撤机工具慢慢撬开电池盒,有很多卡扣,撬开后有一下痕迹是正常的 ,但正常安装使用没有任何问题。大胆撬吧。
先要将3个一般的18650电池充满电 按我发的图片焊接4根线,12V 正负,4V,8V。将这4根线焊接好,再剪开原电池的4根线,(注 操作中不小心将8V短路了一下有一点烟,马上测电池接口各电压都正常 )就可以把电池一个一个撤下来测试了,经测试原电池1A放电只有600多ma/h了,原来电池应该是2200ma/h的。 放完后一会就回电到3.8V左右了,6颗电池都一样全军覆灭 。
只有936焊台,把我的6颗电池3并2串焊好再焊到主板上,然后再焊开原来焊在主板上防掉电锁的3颗电池。安装到电池盒后一切正常 ,将笔记本开50%亮度可以用3个多小时  。

网友:
电池测试夹做得不错,为何不做成4线的

网友:
50%亮度不是太暗了???

网友:
电池内阻一致性怎么样。

网友:
我不说话是来学习的

楼主:
j今天用了,4个小时零5分钟,有效果。现在正在充满用尽校正电池。
网上下载安装的电池校正软件打不开,win10系统。

网友:
之前不断电换过一个hp的电芯,也是没刷数据,但是用一会直接断电,再开机又可以用2个小时左右

网友:
感觉是非常好的的教学贴,谢谢楼了。

网友:
自己更換電池 謹慎一點是很有意義的

网友:
学习学习!我也一台联想笔记本,电池报警了

网友:
我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不把电池改成普通保护板然后接出来线从电源输入口再接进去,这样充电没那么多弯弯绕,接入电源的时候电池等于是个电量池,充电用电两不误。
为什么从来没人这么干过。

网友(2022-12-14):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我的e430这次拿出来,电池直接打叉了,估计是废了

网友:
HP暗影精灵,出现不充电现象

网友:
我不敢说话,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这个电池没有芯片锁还好点,否则一断电就锁换啥好电池都不行

网友:
反正是不行了,折腾好了继续,折腾不好也无所谓,就当学习了

网友:
这个保护板没有锁死,厂家还是比较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