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好吉祥DT102电子体温计

楼主(2022-11-13):
拆了一个电子体温计,

因为看不到里面的结构,所以用力拔出来,结果传感器的线断了,

屏幕后面是导电胶条,

这是全部,

后面的铭牌,

粘接上两根线,

重新装好,这个体温计的缺点是电池不容易取出来。

网友:
这玩意儿快速好用

准确度不如水银或酒精温度计

网友:
牛屎,啥也看不到

网友:
大力没出奇迹,给扯断了

网友:
换电池麻烦,用的少。

网友:
算法值钱,根据温升图表预测温度。温度计表头也可以,得像水银体温计,把探头夹在身子10分钟。

网友:
准确度不如水银

网友:
这种特点是速度比较快,但准度还有提高。

网友A:
我有一个,夹够时间基本和水银体温计读数一致

网友:
有一个电池用了将近10年,比较少用

网友B:
很多很多年前,买过西铁城的,自用还行,就是要等好多分钟声音不间歇性响了(表示读数稳定了)才能拿出来。费时但是精确度很高。
后来有孩子了还是觉得额温枪方便,虽然精确度略差,但是胜在便捷迅速,也不用孩子配合。
综合而言还是额温最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很多年前,买过西铁城的,自用还行,就是要等好多分钟声音不间歇性响了(表示读数稳定了)才能拿出来。 ...

耳温枪又快又准确。

网友:
这个温度不是太准吧

网友:
这个传感器,为啥会粘在顶端的?!我玩过的,都只是顶着上面的,一拉主板,全都出来了。

网友:
有个欧姆龙的,给小孩用还是挺好的,小孩乱动,玻璃的就怕哪一眼看不住让他给拿手里捅破了,这玩意儿就没这麻烦,摸出来搁嘴里咬一咬也不担心

网友:
我用的也是电子,水银的怕断

网友:
一般太细小的东西我都不敢拆

网友(2022-12-16):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夹够时间基本和水银体温计读数一致

时间再长也没有用,采样是固定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