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90元256G的固态硬盘加30元的硬盘盒,核算吗?

楼主(2022-11-13):
花了90元买个256G,M.2的固态硬盘,30元配套硬盘盒,组成移动硬盘。配两根线,Type-C到USB-A和TypeC到TypeC。体积是一般2.5存硬盘盒的2/5。觉得256G的U盘较贵,且易坏。前一二年买的128G的朗科U盘价格不便宜,只是偶然用一下。总共没用几次就坏掉了。

网友:
90的256G,M.2的固态硬盘哪里买的?

网友:
杨叫兽:这是病,得治!!!

-=-=-=-=-=-=-=-=-=-=-=-=

网友A:
硬盘盒不喜欢带线的,用着还不方便,线的接口还容易坏,不如直接弄usb,直插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盘盒不喜欢带线的,用着还不方便,线的接口还容易坏,不如直接弄usb,直插的。 ...

c口比a口不容易坏,a口用久了触点上面镀金磨损氧化以后碰到容易断电

网友:
和diy的比还是贵了,而且用料没有diy的好
要经常用,特别是质量差的更要多用用。。。长时间不通电电荷漏完数据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盒不喜欢带线的,用着还不方便,线的接口还容易坏,不如直接弄usb,直插的。 ...

线坏了可以换根线,插口的话坏了就麻烦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口比a口不容易坏,a口用久了触点上面镀金磨损氧化以后碰到容易断电

2242的坚决不用带线的,太不方便,线比盘还碍地方。2280只能用带线的,因为太长了,很容易碰坏插口,并且盘本身就很长了,不在乎多根线

网友:
插口的话坏了就麻烦大了。

网友:
合适,我刚买了支持nemv的,硬盘盒要50左右

网友:
硬盘盒的控制芯片也很重要,有什么可以推荐吗?

楼主:
某东上找的。256GU盘不便宜,就怕像之前买的128GU盘,价格不便宜,没用几次就坏掉了。

网友:
我也有个M.2的硬盘盒,不带线。和U盘差不多大,比U盘快太多了,复制速度400多兆以上,还可以直接装第统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