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棘轮螺丝刀的缺陷

楼主(2022-11-13):
我以前用过棘轮扳手没用过棘轮螺丝刀,双11买了几把,也不贵,几元钱一把,实际使用发现,
棘轮螺丝刀看着很美,
如果用来紧和松比较紧的螺丝,当然很好用,
遇到松的螺丝完全没法用,因为螺丝会跟转,
螺丝刀一转,螺丝也会转,
导致螺丝刀无法使用。

网友:
设计的考虑不周

网友:
感觉什么组合的啊,多合一的用着都不如单个的来的舒服。

网友:
棘轮的扳手我喜欢用,棘轮的螺丝刀我不喜欢用。

网友:
还是单个的好用 换头麻烦

网友:
我试了下用手拧棘轮螺丝刀,带动棘轮的力量很小,你的螺丝是太松了,应该先用手拧然后再用螺丝刀拧啊。

网友:
棘轮对没什么摩擦力的松螺丝,跟着正反转很尴尬。

然后用习惯电动螺丝刀后,突然觉得棘轮不香了。

网友:
先用手把螺丝拧紧啊,然后再用螺丝刀啊

网友:
不是有个中间档吗

网友:
可以用手辅助一下,螺丝刀卡口里面有一个地方是合金做的,很容易坏,我现在都用电动螺丝了。

网友A:
几元钱的买几把,不如几十买把好的,工具这种东西还是建议买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元钱的买几把,不如几十买把好的,工具这种东西还是建议买好点。

我基本都是电动的了,这种都是犄角旮旯用不了电动才用手动,手动的能用就行,棘轮柄也是买批头顺便买的,
坏了就用普通没棘轮的柄。
我也是第一次用这种棘轮螺丝刀,后来想想,
螺丝松的话,我可以用另一只手按住这个螺丝刀顶部加力,
或者干脆用两个手指拧动那个齿轮说不定就旋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基本都是电动的了,这种都是犄角旮旯用不了电动才用手动,手动的能用就行,棘轮柄也是买批头顺便买的,
...

好点的棘轮螺丝刀是有三个档位的,中间档位可以锁定左右都不能旋转,这样就是个普通的螺丝刀了,不过这样又觉得这样用棘轮没啥意义。
最左边的小直角手柄感觉适合那种拐弯还很狭小的地方,比如轮毂旁的挡泥板上的螺丝装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点的棘轮螺丝刀是有三个档位的,中间档位可以锁定左右都不能旋转,这样就是个普通的螺丝刀了,不过这样 ...

还是电动的好用,配个万向接杆就不怕各种拐弯了

网友:
棘轮螺丝刀都有固定档 可以当普通螺丝刀用

网友:
不应该先顺势拧的稍微紧些再棘轮拧紧吗? 楼主还是买电动的吧,感觉比较合适您。

网友B:
棘轮螺丝刀还是具有明显优势的,省时省力但又比充电批轻巧方便,我现在只要是能用棘轮螺丝刀的地方就基本不用普通螺丝刀了。至于楼主所说螺丝跟着转的情况,那根本就不是棘轮发挥优势的地方,拿个普通螺丝刀甚至用手指头就行了。棘轮螺丝刀的用武之地,是那种螺丝很紧且又比较长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棘轮螺丝刀还是具有明显优势的,省时省力但又比充电批轻巧方便,我现在只要是能用棘轮螺丝刀的地方就基本不 ...

我又买了长短批头拐角器,这样手动电动都能拐角使用,工具这东西不干活还好,一干活就发现这不顺手,那不顺手,然后这得买那得买,差生文具多,那些工人师傅用简单的工具不知道咋干活的。

网友:
当比较紧时使用单向棘轮,松了打到中间档就行了,或者一手捏着刀柄不让它 回转啊。。。

网友:
所有的大品牌顶尖手动工具厂家基本都有棘轮螺丝刀在生产,并且还很贵,肯定有市场和优势的,几块几十块的就不知道了,也代表不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