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称上的数据怎么能传递出来呢?

楼主(2022-11-13):
想用单片机来读取物品的重量数值,能简单实现这个功能吗?

网友:
我认为可以,但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懂单片机编程的能。

网友:
有电子称有数据传输接口!但绝大多数都没有!

网友:
有电子称用的AD转换芯片,上个月还有人发贴的。

网友A:
电子称的传感器就是一个电桥,电路及单片机都会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我来出个主意,用个摄像头,对着电子秤的数字显示部位,电脑装个软件截图,OCR识别,转换成数字。

网友:
称重传感器内部时电桥结构,有应变电阻形式,还有振弦形式,对应输出电压和频率再由AD单元识别显示。

网友(2024-06-05):
顶尖电子秤有RS232接口,具备数据传输这个功能

网友:
去马家找称重模块,结合单片机就能读出重量数据。

网友:
与其想法子读出电子秤的数据,还不如直接做板直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子称的传感器就是一个电桥,电路及单片机都会是可以实现的

电子称的传感器就是一个电桥

前几天拆了一个人体电子秤,发现有四个传感器,在铁板上粘了一个两脚的元件,不知是哪种类型的传感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子称的传感器就是一个电桥

前几天拆了一个人体电子秤,发现有四个传感器,在铁板上粘了一个两脚的元件 ...

那是四个半桥接成一个全桥,灵敏度降低,量程增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是四个半桥接成一个全桥,灵敏度降低,量程增大。

这种传感器都是二极管类型的?

网友:
找有串输出的的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传感器都是二极管类型的?

二极管?大部分称重传感器都是电阻应变片的,也有压电的,见过用压电传感器做机械手握力的,其它方式的没接触过

网友:
电子秤传递一般是用TTL串口模式.这是常见的PC通讯模式,我现在的案子也用种通讯所以一般方案都加了CH340芯片.

网友:
电子秤就是四个或者两个应变片组成的电桥,有成熟的SOC方案,一般是24位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