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独轮平衡车控制器,搭配轮子可以改小摩托么?

楼主(2022-11-13):
以前供货商送的独轮车,玩了几次摔了。之后就没玩了。
搬家时嫌占地方,拆了外壳。轮子拿回老家。 电池拆了改充电宝。
就剩这个控制板了。能不能焊接个铁架子做个车车玩呢?

供货商买给我的,一开始不能充电,灯一闪一闪,要到单号,找到卖家更换了一个充电器还是不行。
后来联系卖家,他给我补发了一片电池,21节 60V三星动力电池。后来发现是电池保护板有个管子烧了,同学帮更换一个管子就没事了。

充电接口,带防水帽。充电器剪线了。

电源开关。同时控制电源和led指示灯。

这个本没有开关,是陀螺仪校准接口,我开始不会玩,以为是板子没校准的问题,卖家告知这里短接再开机就可以校准了。

点击三根供电线。

接电池的线。

STM32F103C8T6是一款基于ARM Cortex-M 内核STM32系列的32位的微控制器,程序存储器容量是64KB,需要电压2V~3.6V,工作温度为-40°C ~ 85°C

类别:集成电路(IC)
家庭:嵌入式-微控制器
总线宽度:32-位
速度:72MHz
外围设备:DMA,电机控制PWM,PWM,温度传感器
输入/输出数:37
程序存储器容量:64KB (64K x 8)
程序存储器类型:FLASH
RAM容量:20K x 8
电压-电源(Vcc/Vdd):2 V ~ 3.6 V
数据转换器:A/D 10x12b
振荡器型:内部

LM358是双运算放大器。内部包括有两个独立的、高增益、内部频率补偿的运算放大器,适合于电源电压范围很宽的单电源使用,也适用于双电源工作模式,在推荐的工作条件下,电源电流与电源电压无关。它的使用范围包括传感放大器、直流增益模块和其他所有可用单电源供电的使用运算放大器的场合。

内部频率补偿
直流电压增益高(约100dB)
单位增益频带宽(约1MHz)
电源电压范围宽:单电源(3-30V)
双电源(±1.5 一±15V)
压摆率(0.3V/us)
低功耗电流,适合于电池供电· 低输入偏流
低输入失调电压和失调电流
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宽,包括接地
差模输入电压范围宽,等于电源电压范围
输出电压摆幅大(0 至Vcc-1.5V)

陀螺仪

场效应管ru75n08场效应管参数: 耐压75V,内阻8mΩ, 电流80A, 耐热175摄氏度。

A1013,硅PNP管,160V,1A,0.9W,管脚排列:管脚朝下,字朝自己,从左向右是E C B

就这么多了。这两天在修一个电动三轮车,搞完后把电机和控制器拆了传图。不小心就亏几百元。

网友:
改小车我看很困难,如果有通用的模具那还可以

网友:
有材料有技术好改。

网友:
原理上可以的,干吧骚年

网友:
起法是好的,但一定是个大工程。

网友:
原理上是可以的

网友:
有工具有材料可以试试,要不还是算了吧。

网友:
只要想折腾,就能折腾出名堂来

网友:
改小摩托估计动力和续航都是个问题。

网友:
这个改小车不行的,里面的程序是按照陀螺仪的状态来工作的,改小车不好控制

网友(2023-06-08):
看看大神怎么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