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普通双头typec改otg功能

楼主(2022-11-13):
有大佬知道双头typec公头线怎么改otg功能呢

网友A:
双头typec直接就是otg线。。。
比如一头插手机一头插移动硬盘然后就可以在手机上查看硬盘文件了,前提是手机支持otg而且打开了
typec是通过cc线自动协商的,一样的线可以实现很多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头typec直接就是otg线。。。
比如一头插手机一头插移动硬盘然后就可以在手机上查看硬盘文件了,前提是手 ...

但是mtp功能不行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但是mtp功能不行啊

switch折腾用的,手机是typec口的,连switch必须用usbA头转接一下才有mtp功能,手头正好有不用的双头typec但是不支持这个功能,连接后只能充电,所以才想问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switch折腾用的,手机是typec口的,连switch必须用usbA头转接一下才有mtp功能,手头正好有不用的双头type ...

某宝有U3 A公转C母的转接头,我两个月之前买过一个,好像是9.9包邮

网友:
type c 接口的触点比较多,支持的协议也多,马上一统江湖了。

网友:
找出CC1  CC2两条线(网上有定义),各接一个5.1K下拉电阻到地就行了。

网友:
双头typec直接就是otg线

网友:
上面所说的各种,都是自己明白没把楼主弄明白。。

我简单说一下。

外观看起来是C口,里面不一定是几芯线,如果说只是4芯线,并且头子里面的CC没有拉5.1K电阻,那么,这样的一根线是不具备OTG功能的。

所以说,首先看头子,然后看线。
反正就是不好整,我是买了头子买了硅胶线,然后自己焊的线。。

网友:
别改了,成本划不来,重新买根线就行

网友:
你的设备支持真type C吗? 如果支持,任意合规type C线都可以.

网友:
CC1  CC2各接一个5.1K下拉电阻到地

网友(2024-01-11):
type c 太复杂,纯粹帮顶

网友:
mtp功能不行

网友:
手机打开otg功能

网友:
CC脚(A5脚)与GND之间接一个5.1K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刷机包刷机包

网友:
CC双头得先看头,它后面的线路板给引出几根线来。数据线对有几对,如果只是充电的CC那就没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