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到一个东西不知道是什么?

楼主(2022-11-13):
捡到一个东西不知道是什么?  发两照片朋友们给看一下。这上边有个U盘怎么才能格式化?谢谢 。这想要这个U盘,但是不能格试化,怎么才能格试化?

网友:
鼠标?激光笔?电子教鞭?

网友:
发射波长650nM激光的激光笔?

网友:
演讲翻ppt的 加激光笔

网友:
https://www.amazon.com/Keyspan-P ... trols/dp/B000S6933Q

大概是这个玩意

网友:
插电脑上有一个几m大小的u盘?里面是驱动程序应该,厂家设计不给你格式化的,是单片机读取程序里面存储的数据模拟出来的,真的格式化了插拔又回来了

网友:
没见过,很奇怪的组合。

网友:
应该是激光笔,控制播放ppt的。这个U盘应该是接收器和驱动程序,插电脑上这遥控才起作用.网上搜到的资料
Keyspan PR-PRO3 Overview

  • 1
  • 2
  • 3
  • 4
  • 5

The Presentation Remote Pro from Keyspan is designed to provide full control over your PowerPoint or Keynote presentations. The built-in laser pointer and mouse control make this device a perfect choice for any presenter. This RF controller transmits signals up to 100 feet away from the USB receiver, and its plug-and-play functionality means that there is no software to install. The remote connects to your computer via the standard USB interface and is compatible with both Macintosh and Windows computers.

Easy to Use

Plug-and-play functionality means that there is no software to install; just plug the receiver into an available USB port in your PC or Mac, and you will be ready to give a presentation with the remote.

RF functionality

The sleek RF remote transmits signals up to 100 feet away from the computer. You won't have to worry about line of sight due to the RF interface, so you can have a large degree of freedom when giving your presentations.

Cross Platform Compatibility

The remote works on both Macintosh and Windows computers. This allows you to more easily control your presentations regardless of the operating platform you use.

Mouse Control and Laser Pointer

The built-in 2-button mouse control makes navigating through your presentation a breeze. This remote also features a laser pointer for convenient and accurate pointing.

网友:
讲课时候播放PPT的激光翻页笔

网友:
激光笔演示器

网友:
无线翻页笔,硬盘有可能是储存,但更可能是储存驱动的只读

网友:
激光翻页笔,PPT演讲用的。那个不是U盘,是接收器。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看见,

网友:
好专业的设备

网友:
数码果然破案高手云集

网友:
628nm的红色激光笔

网友:
我是进来看结果的 ~~

网友:
激光翻页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