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玩具唱歌麦克风

楼主(2022-11-13):
就这个东西,买三四年了,10多块买的

上面那个球可以扭下去,不知道叫啥,就叫球吧,下面的铝管外壳也可以扭开,里面是电池18650
上下的白色贴纸揭开里面是螺丝

板子这样的,上两天有人发过这个单板

这次拆主要是充电口坏了,正好直接改Type-C

这板修过不止一回了,里面已经乱七八糟了

4054充电芯片

杰里的主控和,功放芯片丝印HAA2018

把micro usb口拆下,把除地以外其他焊盘涂上绿油固化,我这个是黑色的也叫绿油吧。焊盘镀锡

然后Type-C接口反面挂锡

然后焊上,飞线,充电灯的焊盘和电阻都掉了,以前弄掉的

上黑油固化

原路装回去,开孔

尾巴那里原来也有张白色小圆贴纸,丢了
功能忘记说了,大概就是能放大点声音,能变声,能读U盘,内存卡,蓝牙,收音机,AUX,大概就这些
结束

楼主:
负极直接把上面不用的固定腿往中间掰,然后和最边上的负极引脚焊上,Type-C外壳底下是和电路板负极焊在一起的

网友A:
这外表看着还挺唬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外表看着还挺唬人的。

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里面都是回收塑料,扩大声音不如挂腰上那种卖货的,就是一个播放器

网友:
外壳唬人,里面是再生塑料。话筒至少是金属网编织,里面电容话筒元器件很小,我在商店里见过塑料外壳,仿编织造型。

网友:
不使用动圈话筒,低音效果不好

网友:
里面还竟有个喇叭啊,之前我以为是能连接功放唱拉客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