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首拆?世净CW-BS01冰箱除味杀菌器MAX拆解

楼主(2022-11-13):
买了快一年多了,一个自己家用一个妈家用,还是有效果的,妈家这个最近摔过,指示灯不亮了,但是其它功能完好,能连接手机能正常工作,但是老妈在用的时候没有指示灯确定不了工作状态(她不会用手机连接控制),所以拆开看看顺便修理下,由于其他功能都正常,大概率是接触不良的小毛病,废话有点多,上图:
外观和参数。
卡扣摔裂了。
两端卡扣拆开,中间的很紧,以为在装饰圈下面藏有螺丝结果拆了个寂寞,最后大力撬开中间卡扣打开外壳,外壳质量还行,卡扣没有撬碎。
能看到主板和LED。
拆下底壳。
主板特写,有三防漆,毕竟在冰箱内工作的,取出充电一冷一热难免有些冷凝水出现,两个IC貌似有打磨,加上三防漆更是啥都看不到。
模块底侧,聚合物电池和臭氧及负离子发生器,本以为这个外形的机器能是18650呢,换电池要费点劲了。
负离子发生器和臭氧发生器。
移除电池、指示灯、O3、负离子插头完整取下主板。
主板特写。
发生器工作端特写,两个黑色毛刷头的是负离子发生器的发射端,三个尖端是臭氧发生器的电极。
这个插头能看出来左右两个有点轻微氧化的痕迹,插座和插头都上了神油结果就好了,然后原路装回。
谢谢观赏!

网友:
第一次见的

网友:
高压电离空气产生臭氧

网友A:
这种冰箱除味器我当年也买过,还不便宜呀,拆开一看就是个臭氧发处理器

网友:
原来是 高压电离空气产生臭氧   放时间长了  白色的易黑

网友:
这个高科技,原来是臭氧

网友B:
臭氧发生器, 还好不是智商检测器, 多少有点用. 怎么还有小米的模块

网友:
臭氧发生器,  多少有点用

网友:
用过一种是圆形的,没拆过。。。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臭氧发生器, 还好不是智商检测器, 多少有点用. 怎么还有小米的模块

支持小米生态,米家APP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冰箱除味器我当年也买过,还不便宜呀,拆开一看就是个臭氧发处理器

不过确实有用,异味少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