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修电动起子电池 客户说是外国货 第一次见这种哦

楼主(2022-11-13):
客户说是外国货,电池突然不充电了,拿来我检修,螺丝

网友:
里奇  好像断电会锁板 不过解锁不难 可以先查查。

网友:
看着很高级

网友:
里奇的电池,我有个比这个新

网友A:
里奇机器不是没协议吗,这个板锁了弄个通用板塞进去也能用

网友B:
里奇专修找我呀,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包括锁板,锁板必须重刷固件,或者更换带原厂固件的单片机,一般锁板都有其他故障,正常不会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奇专修找我呀,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包括锁板,锁板必须重刷固件,或者更换带原厂固件的单片机,一般锁板都 ...

我检查了 不充电不放电 我从正极输出连线到输入正极就恢复了 缺点是电量灯一直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检查了 不充电不放电 我从正极输出连线到输入正极就恢复了 缺点是电量灯一直亮 ...

正级直连,负极mos控制,两个mos管串联控制充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检查了 不充电不放电 我从正极输出连线到输入正极就恢复了 缺点是电量灯一直亮 ...

这保护板单片机控制的,各种保护检测电路,不接负载单片机自动休眠,接上负载自动唤醒,按下按键检测电池电压,无负载自动休眠

网友C:
里奇机器不是没协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里奇机器不是没协议吗

机器没有,充电器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保护板单片机控制的,各种保护检测电路,不接负载单片机自动休眠,接上负载自动唤醒,按下按键检测电池 ...

原来是这样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保护板单片机控制的,各种保护检测电路,不接负载单片机自动休眠,接上负载自动唤醒,按下按键检测电池 ...

东成的电池是不是也有协议啊  我修过几次 替换电池不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是这样的呀。

拆装保护板之前先短接烧录口旁边的PAD焊盘,停用单片机,安装保护板在焊接完成后断开pad,按下按键显示当前电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东成的电池是不是也有协议啊  我修过几次 替换电池不充电了

东城没研究过

网友:
设计做工看起来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奇机器不是没协议吗,这个板锁了弄个通用板塞进去也能用

机器没协议随便接电池,因为只有两个脚,电池不了解,机器我改了好几个了……

网友:
这个电池板子太娇贵了,我给它切了放了块牧田款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