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两个中国特供的ABB空气开关拆机 S260和SH201NA ARVP

楼主(2022-11-13):
两个ABB中国特供版的空气开关左边是SH201NA ARVP拆下来的
右边是DS262拆下来的
DS262拆机: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9901-1-1.html
DS260系列只在中国生产售卖过,在当时质量真的是非常不错
SH201在国外也有售卖,不过都是中国制造的。带自复位过压保护电动合闸的ARVP型号只有中国有
这两个东西都是北京ABB低压电器生产的。其实现在大部分ABB的开关都是中国制造

ARVP长这样,可以电动合闸。不过这东西目前还要用,不能拆。
我过一阵子会拿出一个电动合闸的空开拆开

这边这个摔破了,所以毫无疑问必须报废
电动合闸的插件没问题,外观性能都完好,可以直接装S202/M/P上,需要焊接

继续回到要拆的开关
这两个插件口的位置一样,部分插件通用
S260用的电木外壳,和陶瓷差不多。碎倒是不容易碎,但是有点发黄了
S260我手里这批货是2014年生产的,8年就已经这样了

卡扣其实都是自复位的,其中一个拿到其他地方用了,我有个DS201M运输的时候卡扣竟然丢了

端子没有防插错洞设计
注意,这个S260上下只能二选一,不可以同时用
上面那个主要是用U型接线端子的

拆开以后里面完全不一样
差距非常非常大,这次是绝对不可能换零件了
S262在我之前拆的早没注意触头距离比较短,不过比上次那个伊顿金钟穆勤L7的触头稍微长一点
反正比DZ47短我就判为触头距离短,不过这个S260符合GB10963.1,通过了3C认证,所以隔离性肯定符合国家标准

S262的灭弧栅12片,只有10克
这比国产的9片灭弧栅都轻
材质也是铁,这东西不要想着有厂家能用铜

SH201灭弧栅13片,19.2克,配置非常高了

S262的机构完全是一体的,拆开壳架可以单独动作

不过这个机构看着配置比较好,实际上机械寿命是达不到标称的20000次,可能就7000次左右(可能是我掰的太快了)
所以ABB以后就没有这种架构了,用塑料件了

这个联动配件双金属片那是金属的,其他部分是塑料的,防止串电
全金属结构其实并不好。不过这个开关在服务器机房那边挺多的,平时不断电,高负载稳定性好
西门子5SX系列也是全金属件,看着非常漂亮,实际上西门子还是5SY系列好

这两个开关电磁铁都是金属管的,这也是ABB的卖点
我不知道金属管好在哪了,不过短路跳闸的电流还是比较准的

SH201的机构一体性也比较好

外壳两个也完全不一样

这是另一半,C80单磁试的
其实就是把热保护的双金属片的金属连杆给拆了,这样过载就不会跳闸了
单磁试就是只有短路保护,没有过载保护
其他1P+N很多零线端就是一个触头,没有灭弧栅
ABB这个看着配置比火线端都好
这样电流就看左边火线端的配置了
不过这个完全可以做成2P的,不知道为什么ABB要做成1+N,这绝对不是为了省成本,这个明显比左边要贵

金灿灿的双金属片,第一次见

从这可以看出这东西买新不买旧,S260是2003年推出的,2017年退市的。S200是2010年推出的,目前仍然是主流

网友:
完全看不懂的只能帮顶

网友A:
最粗的漆铜线圈好像是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粗的漆铜线圈好像是继电器?

就是电磁铁,遇到短路电流能在0.1秒内脱扣跳闸

网友:
贵还是有贵的道理

网友:
高端货  用不起

网友:
电器开关建议还是用好的,牵涉到安全问题。就是因为在中国都是疯狂压成本,很多大公司为了专门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低成本产品。说白了就是缩水产品。长期来讲这种现象并不是什么好事,减低可靠性不说还浪费资源。

网友:
为啥感觉ABB的模具细节比施耐德要差那么点意思

网友B(2023-01-17):
我都用德力西 价格便宜质量好  国产杂牌有的材料问题 用几年 脱扣困难 合闸困难  漏电保护器还会烧线圈
德力西的漏电保护器都做到不到10块一个了 质量还很好  牛啊

网友(2023-07-20):
这个SH201 NA ARVP的N极那一P比旁边C40 L极的要好吗?怎么看出来的,而且是C80不是C40?

网友:
对U型接线端口的ABB断路器有阴影了,GSH201进线端口镀铜的那一侧被我拧断了,仔细一看是十字形的,装的时候没注意,一根4平方,一根6平方,力气用大了,十字形变成1字形了,两侧裂开断了,正泰德力西我都没拧断过,但外壳会裂开,倒是像DS201的设计就很合理,不会拧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都用德力西 价格便宜质量好  国产杂牌有的材料问题 用几年 脱扣困难 合闸困难  漏电保护器还会烧线圈
德 ...

德力西也就是低档次的温州柳市货,比山寨强那么一点点。不到10块钱能做到多高档次的产品,连成本都不够。我要买这个品牌的,也是找着它最高档次的买

网友:
努力学习中,感谢楼主科普

网友:
看起来还行。

网友:
还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2023-08-31):
引用 网友C:
德力西也就是低档次的温州柳市货,比山寨强那么一点点。不到10块钱能做到多高档次的产品,连成本都不够。 ...

家用很不错了 山寨的漏电保护器很多用几年就不灵了 我家德力西的用了20年了  所有功能都正常

网友:
电流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