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给魅色多功能充电器加装Type-C插口

楼主(2022-11-13):
看坛友都在改,下班刚拿到C口,今晚就改了。

这是改好了

热容胶固定

放上电池可以充电

网友:
最近大家都在改。

网友A:
你们这开孔都是怎么做到的,这么完美

网友:
严丝合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这开孔都是怎么做到的,这么完美

  先打小洞再慢慢磨出来

网友B:
Awg26会不会有点小了? 能不能直接用一个报废的母座金属部分, 加热后在塑料外壳上烫出一个洞, 操作时掌握好时间

网友:
挖孔技能大赛,永远没有止境

网友:
这个洞挖的很漂亮

网友:
楼主,这个充电器哪里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wg26会不会有点小了? 能不能直接用一个报废的母座金属部分, 加热后在塑料外壳上烫出一个洞, 操作时掌握好 ...

这也给你看出来,看介绍3A电流够了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也给你看出来,看介绍3A电流够了吧!

怕大了不好焊接

网友C:
直接来一个5521插座!

网友:
这是比赛开孔技术呢,都这么严丝合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来一个5521插座!

这样不怕高压嘛

网友:
我也想改但还差个充电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来一个5521插座!

建议里面增加降压板和整流桥芯片,万一插错电源也能用。顺便micro叠加TypeC扩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