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雅迪电动车60V20AH充电器,保护功能超多

楼主(2022-11-13):
又从修车铺门口捡到一个拆壳的充电器电路板,按照惯例.....还是别说了,免得被喷
听老板介绍,他老是看到我从他的铺面捡充电器回去修,认为很好修,以为换个保险丝就会修好,所以这次有个雅迪电动车的充电器坏了,雅迪充电器是品牌货,很贵的,他兴高采烈的拆开要自己维修,结果实力不允许,他无从下手难住了,骂骂咧咧地扔到一边去。所以说,别以为修车师傅有多厉害,碰到电子技术活,照样一头雾水

由于充电器被拆过,外壳被老板东扔西扔,铭牌弄丢了,向老板确认是雅迪电动车的充电器。经过分析,这块充电器的PCB板,保护功能确实很多。我拆了这么多的电动车充电器,终于看到了有EMI电路的板子,高压部分有共模滤波线圈、输入电源热敏电阻、压敏电阻、安规电容、难得有MOS管延时启动(软启动)保护电路(这在一般的充电器中是不舍得加上去的),低压部分有快恢复二极管超温保护电路(有坛友提出这可能是蓄电池的温度补偿)、防倒流电路、并用上了一个单片机,实现低压保护、充满定时断电等功能。所以这块PCB电路板功能是蛮多的,值得研究,对学习开关电源的维修很有参考价值。

好了,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请各位评判。

外壳正面,我一直怀疑不是雅迪的,因为铭牌丢失,可老板一口咬定是雅迪的,好吧,你说是啥就是啥。

.
外壳背面,参数:型号60V20AH,输入功率185W,输出电压60-74V,输出电流2.6A。

.
PCB正面

.
PCB板号:SP81B4.PCB 1332C65

.
PCB背面

.
EMI滤波电路

.
高压滤波电容400V100uF,MOS管散热片足够大

.
MOS管型号20N65,参数为:650V 20A

.
高压电源管理芯片UC3844A

.
快恢复二极管型号:SF10A06,参数10A 600V,及过热检测热敏电阻(有坛友提出这可能是蓄电池的温度补偿)

.
低压滤波电容100V 330uF,和防倒流二极管6A ZG150g

.
三端稳压芯片AZ431

.
光耦EL817

.
低压管理芯片单片机PD532和电压比较器LM358

.

总结:这个充电器真是下了血本,该有的功能大部分都给加上去了,其中防倒流二极管的位置,还预留了可控硅防反接电路,只是此充电器没有做上去而已,算是一个小遗憾吧。

发贴不容易,请随手给个M吧,后续才有动力画出原理图,并给出超详细的原理分析,大家想不想要?,那可是要花上一周时间才能写出来的啊,支持力度不够,没有动力写啊!

更新: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6964-1-1.html

网友A:
自从发现有人掏钱买他扔的充电器后,老板每天在店门口扔一个充电器等你过去捡。。。

网友:
质量不错,很好很好

网友:
这是西普尔的板子,正品,比你之前捡的那些垃圾强

网友B:
没技术还出来开修理店也就罢了,哪知还宰客,结果输钱又输人,最后关门大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从发现有人掏钱买他扔的充电器后,老板每天在店门口扔一个充电器等你过去捡。。。 ...

呵呵,你真有才,我墙都不扶,就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技术还出来开修理店也就罢了,哪知还宰客,结果输钱又输人,最后关门大吉。。。 ...

确实有些人随便开个电动车修理店,啥都不会修,就只懂换掉整个板子,换灯,换轮胎而已,你让他修理电路板,根本就不懂 ,都是下地干活的、洗脚上岸改行做修车的人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有些人随便开个电动车修理店,啥都不会修,就只懂换掉整个板子,换灯,换轮胎而已,你让他修理电路板 ...

修理电路板毕竟算跨行业了,像修汽车电路板,修车的只能换,会修的那么寥寥几家都是能赚钱的。

网友:
修好了没啊

网友:
感觉质量不错

楼主:
哪有这么快修好,我手头上还有其它更重要的事要做,只是利用空隙时间发个拆个贴。等闲下来了,才能修理它

网友:
品牌充电器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有些人随便开个电动车修理店,啥都不会修,就只懂换掉整个板子,换灯,换轮胎而已,你让他修理电路板 ...

只有换才能赚钱,修能赚钱吗

网友:
有换才能赚钱,修能赚钱

网友:
还算中规中矩,该有的都有

网友:
充电器看起来挺靠谱,期待后续

网友:
电瓶车厂家委托西普尔生产的充电器

网友:
血本也不至于,加了一堆保护,其实对企业也有好处,安全性能提高,反修率降低,无形降低了品牌度、降低了成本。

网友:
最基本的元件该有的都有,做工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