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回收了几个360小水滴摄像头 能破解解绑嘛

楼主(2022-11-14):
当垃圾回收几个360小水滴。和华为家用摄像头。华为要解绑,很好说,拍个有sn照片给他们邮箱就能解绑。
但看360的官方回复,解绑条件很苛刻。如果没有原账号解绑,应该是当垃圾啦。

想想以前收到安卓机(很久不碰安卓机啦,不知现在安卓机不进开机界面能恢复出厂不),无线路由器等等直接恢复出厂了事,硬件在谁手上谁说了算,当然就水果手机不行,可现在,看这些智能设备,很多都要和商家后台绑定,颇有学习水果味道。
不知摄像头没有类似无线路由器,有第三方开源固件可以刷呢

网友A:
无法解绑的,论坛有人改过序列号,直接不开机,我倒是有个馊主意,给摄像头连上网络,然后麦克风一堵,然后再打印一张纸,大概意思就是说,让前主人解绑之类的,然后摄像头全天24小时对着这张纸录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解绑的,论坛有人改过序列号,直接不开机,我倒是有个馊主意,给摄像头连上网络,然后麦克风一堵,然后 ...

连不上啊。你换个地方,你要重新设置摄像头连wifi的,这款摄像头没有网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连不上啊。你换个地方,你要重新设置摄像头连wifi的,这款摄像头没有网口 ...

360的摄像头连接wifi不需要解绑,重置后就可以连了,但是绑手机必须要解绑后的才能重新绑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360的摄像头连接wifi不需要解绑,重置后就可以连了,但是绑手机必须要解绑后的才能重新绑定 ...

这样啊因为都进不了摄像头界面,没确定她有没有连成功

网友:
不解绑连wifi都联不上,你毫无办法

网友C:
有时候厂家的设置就是为了让你把其报废再来买过。

网友D:
没有啥用了吧!可能得换字库或者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厂家的设置就是为了让你把其报废再来买过。

是这样子。但这些厂家对外就宣传为了消费者安全

网友E:
不太熟悉的邻居给我一个坏摄像头。我试着解绑,他那边应该要短信同意,没想到还真同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60的摄像头连接wifi不需要解绑,重置后就可以连了,但是绑手机必须要解绑后的才能重新绑定 ...

没有啊。我试了,去路由器后台,没看到它上线

网友(2023-02-01):
小米的摄像头门铃也是需要解绑,一直吃灰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啥用了吧!可能得换字库或者主控

在固件里,挽救都是换固件,比如主控故障了,就是吧固件芯片换到一个有绑头上,绑定的芯片报废,故障机可以起死回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啊。我试了,去路由器后台,没看到它上线

初始化以后,你用APP声音给摄头信息的时候,会连一下。   从360服务器下载绑定信息,与你账号不符的话,之后就断开了。

从日志文件上是可以看到其连接你WIFI的记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啊因为都进不了摄像头界面,没确定她有没有连成功

会连接成功的,如果没成功的话,不会在APP显示该摄头有绑定。  而是超时。。。

比如你故意设置错WIFI信息,不让摄头联网成功。  你看看发出声纹信息后,你的APP什么反应,是不会出现该摄头绑定的信息的,而是系统超时。

而如果摄头连上WIFI了,就会先通知360服务器,核对绑定信息,反馈为有绑,或无绑定,无绑就下发摄头初始化,水滴没有云台,你听夜视镜切的声音,或者没有夜视指示灯会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太熟悉的邻居给我一个坏摄像头。我试着解绑,他那边应该要短信同意,没想到还真同意了。 ...

如果是360的话。你可以上海鲜市场收一个有绑的,同型号的吧固件八脚芯片替换下来,就是一个好摄头了。。

前提是你想启用它。  有绑的头也不便宜,吃灰不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子。但这些厂家对外就宣传为了消费者安全

我认为一头多绑主人不知道,这个属于安全问题。  而解绑后重新确定主人,主要是厂家有利,可以卖产品。

唯一说对客户有利的,就是不催生户外盗窃,知道能解故意去偷摄头回来解,也不是没有。这是唯一不给随便解绑客户有利的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法解绑的,论坛有人改过序列号,直接不开机,我倒是有个馊主意,给摄像头连上网络,然后麦克风一堵,然后 ...

爆改序列号不行,确实有问题。。 不过搬固件芯片是可以的,外伤或热死的,靠这招修复好几个了。

有绑的便宜头要碰,海鲜那边弄得有绑还好几十一个,只能碰那额十几块愿意出的。

网友:
以前亲戚送了一套他家碧桂园送的监控摄像头,一直没有玩,昨天拿出来准备联网用上,结果绑定设备时一直显示已经添加了,然后就一直没办法用。不知道是绑定到亲戚手机上了,还是绑到碧桂园的物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