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直播类软件全部闪退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11-14):
试过电视家2.0、3.0、云海、超级ITV,都是一打开后播放几秒就自动退出,不知道什么原因?想设置软解码试试都来不及。2G内存,vst就没这个问题。

楼主:
又试了hdp直播,没有问题。

网友:
重新刷固件试试

网友:
我遇到的不是闪退,而是乱跳台,乱调音量,一开始以为是触摸屏的事,因为我将一款收银机改成了安卓平板,然而当我把触摸功能排线断开后,乱跳台现象仍然存在。另外如果使用腾讯视频播放就稳定收看,因为我充值了一个月的VIP(电信积分兑换的)

网友:
闪退是盒子的问题吧

网友:
重装盒子的固件试试。

网友:
可试一试恢复出厂设置,注意提前保存个人资料

网友:
我的几个盒子用电视家都很正常

网友:
先恢复出厂设置试下

网友:
应该是电视盒安卓版本过低,有的电视盒没有高版本固件可刷

网友:
电视家的兼容性不大好

网友:
恢复出厂试试

网友:
那只能是盒子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和软件没什么关系 应该是你系统的问题 ,盒子可以换个版本的系统试试

网友:
家里的直播一切正常。

楼主:
系统恢复出厂设置了,设置软解了,还是闪退

网友:
重新刷固件吧,我刷RK3128盒子512M+8G的电视家、hdp什么的都没问题,但要分清安卓还是阿里云的

网友:
版本过低,与系统不匹配,或者是软件问题吧

网友:
我家的小米电视可以播放的APP,装到爸爸家的小米电视就闪退,也恢复了出厂,还是不行

网友:
用过“星火电视”,资源不错,转台也快,跨平台安卓电视,安卓手机,机顶盒,PC模拟器都可以顺利使用,就是菜单出现后不管你在不在选台,8秒即灭,好多资源来不及看片名就灭了,还没地方设置时间长短,我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