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看下这个小小的台灯的电路板咋样? 感觉是个垃圾......

楼主(2022-11-14):
大师们看下这个小小的台灯的电路板咋样? 感觉是个垃圾......

2根白线接蓄电池.......

左下角接电源......

上面的led灯.....

大师们看下这个小小的台灯的电路板咋样? 感觉是个垃圾......

网友:
看不清楚芯片是啥,但是是有LED调光驱动+锂电池充电管理一体的芯片的

网友:
我只知道那个弹簧是一个触碰开关

网友:
这明显是通过一个二极管降压直接给电池充电

网友A:
电源通过一个二极管直接给电池充电?

网友:
V+和V-接LED就能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通过一个二极管直接给电池充电?

他是个铅酸电池,这样充电是可以的

网友:
触摸还不错啊

网友:
垃圾与否关键看价钱

网友:
主要看做工吧,你自己觉得可以就可以,觉得垃圾就垃圾吧

网友:
这个价格在那摆着

网友:
用铅酸电池的台灯都没什么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