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台式电脑能直驱手机喇叭吗

楼主(2022-11-14):
手上闲置了个手机喇叭,台式机刚好又没音响,小孩子上网课能听个响就行。
如果上功放板就算了,如果能直驱倒是可以折腾一下子。

网友:
可以的,拆个耳机线,找到喇叭的触点,焊接好,能听个响,比耳机声音大点

网友:
这是小孩听力特训吗?毫瓦级别的功率,没有多大声音。
电脑主板仅仅驱动耳机的,功率太小。还不如直接插耳机。

网友A:
上功放板也不复杂,很简单的。直接使用喇叭,可能听不清楚的

网友:
直驱声音太小了,周围有其他声音就听不到了,还是用耳机吧

网友:
台式机配个有源音箱或买耳机都是不错的

网友:
说真的   带不动  带个耳机还行  手机喇叭需要功率更大

网友:
可以直接用

网友:
带不动,最多能有个蚊子哼的音量,可以配个一两元钱的功放板就能和手机外放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功放板也不复杂,很简单的。直接使用喇叭,可能听不清楚的

如果折腾功放板真不如买个听响的音响。家里是有以前做好的2882之类的功放板。

网友:
买个小功率的数字功放板弄下

网友:
可以上个那种透明塑料振膜的那种头戴耳机里的那种喇叭,再做个壳子增加共振效果,应该勉强能用。

网友:
手机上的外置扬声器严格意义上并不是扬声器,是个直线电机。那么小的体积发出满屋三间都能清楚听清的声音。

网友:
值得买几元的喇叭就可以,手机的声音太小

网友B:
9.9包邮的USB小音箱听着很响。

网友:
一般来说是没问题的,但是是否匹配和符合要求就不一定了

网友:
够呛,我小时候搞过这种的,不太行,声音有但是不大

网友:
可以的,去试试

网友:
电脑输出功率不足,声音不大。

手机震动电机要是直线电机,倒是可以折腾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9.9包邮的USB小音箱听着很响。

10元还是值得投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