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TP-801单板机键盘更换过程

楼主(2022-11-14):
淘到一台 TP-801, 原装键盘几乎全部失灵,经过多次更换, 最终发现使用微动开关效果最佳。

网友A:
楼主真耐心,一个个换花费时间不少

网友B:
用WD40润滑剂试试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耐心,一个个换花费时间不少

大学时学的就是这个,现在抽空把大学教材里的实验, 重新做一遍。把概念温习一下。谢谢!

网友D:
TP801单板机,又要玩汇编翻机器码,往磁带机灌数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TP801单板机,又要玩汇编翻机器码,往磁带机灌数据了?

磁带,烧录EPROM 等实验, 以后有机会玩,目前先是复习一下指令系统,重温一下基本实验。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WD40润滑剂试试呢

原装键盘只有1-2个好用,我用除锈复活剂喷了,没啥效果,所以才更换。

网友E(2023-01-18):
引用 网友C:
大学时学的就是这个,现在抽空把大学教材里的实验, 重新做一遍。把概念温习一下。谢谢! ...

这个绝对是老古董了,看来楼主年龄应该是5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绝对是老古董了,看来楼主年龄应该是50左右

对,奔六呢,谢谢!

网友F(2023-05-14):
老大有这个单板机的资料吗 我今天买了一块 找半天都没找到图纸

网友G(2023-11-11):
引用 网友F:
老大有这个单板机的资料吗 我今天买了一块 找半天都没找到图纸

孔夫子二手图书,有实验指导书,上面有电路图。
不好意思,今天才看到你的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孔夫子二手图书,有实验指导书,上面有电路图。
不好意思,今天才看到你的贴子。 ...

感谢 我已经找到了 并修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