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维修打黑翼邦五线水平仪

楼主(2022-11-14):
还是那个买打黑二手工具的我 这次鼓捣下这个水平仪 到手上电发现也能开机 光线不太正常 竖线好像没有 不清晰闪烁 拆机发现DC升压芯片烧掉了 不用说这肯定是插着电池充电的 百分之八十烧主板的都是不拔电池在机子上充电 个人分析 如有误请指正 查找资料 购买芯片 代换恢复正常

可以看到芯片烧掉了

没有买主板换 省几块钱 查到型号6817

到货

先修复下报警铜环

都撞歪了 摆正它

试机

对了 试机时候发现四个垂线应该两两重叠 有对应的两条不重叠了 松开一个激光管固定螺丝调了下 重叠了 话说这个真难调 调完挂了个垂线打了下 垂直没问题 也和另一部贴墙仪对比了线 精度应该没问题

网友A:
这东西 大型装修队时到处放没人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 大型装修队时到处放没人管

便宜货 莱塞就贵一点咯 贵的丢了会心疼下的

网友B:
修好了,可以找几个人拉个工程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可以找几个人拉个工程队了。

说笑了 自己用用而已

网友C:
铜环修的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环修的漂亮

谢谢支持

网友D:
电池要DIY成18650的才耐艹,原装的电池就是好看,容量太小了不耐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要DIY成18650的才耐艹,原装的电池就是好看,容量太小了不耐艹

这个玩意确实很费电 电池肯定要自己改造下

网友E:
铜环修正不错,但外圈是不是该打磨一下去去氧化层?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说笑了 自己用用而已

可以去做队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铜环修正不错,但外圈是不是该打磨一下去去氧化层?

报警没问题啊 不用管它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修好了

可以愉快玩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去做队长。

领导自己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好人啦,找了好久了

感谢支持

网友:
这个水平仪看起来还是可以用用的

网友:
手艺和技术是真不 错

网友:
这个东西刚开始在工程上使用时,像个宝贝似的,几年过来了工地上的地上乱扔

网友:
水平仪,装修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