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助 朗科N550S量产跑RDT,3天了,主控灯还是闪的

楼主(2022-11-14):
朗科N550S量产跑RDT,3天了,主控灯还是闪的

友友们,帮忙看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大概一秒一闪算正常,快闪的话就是报错了

网友:
需要跑RDT的固态,基本接近废,换吧,颗粒拆下来做U盘。

网友:
跑什么RDT,新手不要跑,先开卡,能开卡通过再跑

楼主:
大佬们,能正常开卡,RDT跑一圈0也就是4个小时再开卡,问题是有坏块,用着没两三天就出问题,数据丢失或者不认盘。所以想多跑几圈
但是每次设置两圈,就从来没跑完过

网友:
QLC直接拆了丢,主控板还有用

网友:
qlc根本就没法用。直接开成slc,

网友:
以前400一个收了几个七彩虹的2t,,那个过了缓存惨不忍睹。最后改软件都开成slc了,跑rdt设置Ecc3都能过。

网友:
快闪就是失败了,你把那个Total Fail Cnt改成Dont care再试试看

网友A:
那你的硬盘肯定很大,耐心等待一个礼拜把

网友:
3天拔下来,进rdt看看那个ce坏快太多了吧,换个固件试试吧,还不行  屏蔽坏快多的ce开 降容 降频率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硬盘肯定很大,耐心等待一个礼拜把

可是跑一圈只要4小时的样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跑一圈只要4小时的样子

你那种就是失败了,RDT进程中是灯闪,失败也闪,成功才长亮估计你就是Total FailCntTH255的过,把255改成0就行了,再开不过就放宽EC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种就是失败了,RDT进程中是灯闪,失败也闪,成功才长亮估计你就是Total FailCntTH255的过,把255改成 ...

好的,谢谢,刚没看,改成了dont care ,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