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别乱刷固件!惨痛的教训把路由器功放烧了

楼主(2022-11-14):
分享一个实际得出的经验。
路由器没事别乱刷固件。
昨天因为一个路由器一个小的功能好像突然失效了,百思不得其解。
接下来就想刷一个不同的部件来折腾一下。
在网上花金币下载了10个固件,也不知道哪些是好用的。
然后随机刷刷了不死鸟,感觉会会断流,还有进不去界面。
然后又刷了一个叫小博的,好像就是这个运气不好,功率超大给烧了。
特征表现为明明站在路由器10厘米的距离,进来信号只有一格。
起初以为是eeprom刷坏了,然后又刷了原来的编程器固件。情况未见改善太晚了睡觉。
第2天早上起来把路由器拆了,两个右边的功放,一个微烫,一个手放不下去很烫手。
于是一不做二不休,把他右边的这个用刀子给把它铲掉了。
然后发现原来这个竟然是个5G的接收的模块,就是说再也不能中继了。
然后又发现2G的信号现在是满格了,起初还以为这样挺好的,后来发现微烫的2G接收信号也功能缺失。
那就是中继的话速度非常非常慢,小视频也刷不了,所以这个路由器算是残废了。
这个路由器的型号是K2,虽然是老旧的型号,但也算有感情了。
总结的经验就是说没事不要乱刷固件,特别是一些工业用的大功率的部件。

网友:
好奇害死猫

网友:
用刀铲~够狠!!!

网友:
K2不值钱,练练手

网友A:
那个失效的小功能,是v**吧?

网友B:
哪个固件那么厉害,连芯片都烧!

网友:
K2便宜,不痛

网友:
能把功放玩烧的, 肯定不是一般人, 像我就只会刷刷老毛子固件去广告

网友:
失败乃陈工之母

网友:
没事瞎折腾系列

网友:
我有两个K2烧了5G功放。

网友C:
我的K2也是在做中继,但是有时候灵,有时候不灵。曾经怀疑过供电,换了电源没改善,后来只能归结于多信号彼此干扰了。

网友:
一般不容易烧,热也正常。

网友:
这说明,可以刷,但是要刷自己折腾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失效的小功能,是v**吧?

不是,小功能是不能管理一部华为手机识别不到,而其他的设备可以管理关掉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固件那么厉害,连芯片都烧!

小博AC+ AP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K2也是在做中继,但是有时候灵,有时候不灵。曾经怀疑过供电,换了电源没改善,后来只能归结于多信号彼 ...

现在的故障是,中继2G,接收几K了,但2G发射信号满格

网友:
直连起来,依赖主控纠错机制,还可以抢救一下,不过可用范围会缩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