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2维修打黑芬琳八线贴墙仪/水平仪

楼主(2022-11-14):
接上一贴 说下这个贴墙仪故障以及维修
此机到手不通电 拆开发现八脚DC烧毁 肯定也是插着机器充电来着 看不到丝印 其他两个芯片也没有丝印 查资料找不到芯片型号 这个电路我也分析不出来这个八脚应该是什么 也用可调试了试 丝毫无反应 后来二极管档盲测爬了一遍板子 发现测量开关插口只有四十多欧姆 不知道是我可调试验烧了 还是原来就烧掉的 对比另一台水平仪明显不对 多脚芯片也是磨标的 所以放弃维修板子 买一个吧 某宝居然要四五十 抢钱 去多多终于找到一家只要22还返现一块 就它了 下面修复过程

收到货发现脚断掉了 找卖家 退了我十块

看内部 可以看到它和水平仪发光原理不太一样 它好像是靠反光椎体反射光线 具体我也不太懂 反正都是激光管

多多购买主板 价格比某宝便宜多了

期间先把底座粘一粘

窗口拆开洗干净粘回去

又在多多买了上墙支架 发现卖家好像标错了价格 多零件的便宜 少零件的贵 不管他 下单多零件的

然后发现一个电池比单买电池壳还便宜的店 两块才六块多 单买一个电池壳都五六块 虽然知道他的电芯肯定垃圾 没准一节拆机一节沙子 或者一节拆机空一个 保护板不知有没有 没准直充 但我本想买两个电池壳自己DiY呢 不如直接买了这个 用几天不行我就直接换锂电池加4056充放电模块就行了还省钱 不过还没发货 不知啥情况 是不是卖家反悔了 哈哈

主板到货了

试下机

电容和天线碍事 天线换个角度 电容引出来

装好

两台都搞定 对比了下没什么问题 收工

网友A:
有两台机器可以组两个工程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台机器可以组两个工程队了。

又是你 讨打*^◎^*

网友B:
我也纳闷,楼主要这么多水平仪,你不组工程队,所为何事?

网友C:
不错,还可以再战几年了

网友D:
这个精细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纳闷,楼主要这么多水平仪,你不组工程队,所为何事?

有贴墙的 有贴地的 有时候需要两个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还可以再战几年了

再战再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精细的很

必须的精密点 不然墙都歪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意楼上的意见

又来接水了

网友F:
囤的工具是越来越多,自用很方便

网友G:
细漆包线容易断裂,应该在转轴上加无线供电,替代漆包线。

网友H:
修电路板容易,调准比较难

楼主:
引用 网友I:
帮忙顶起来~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囤的工具是越来越多,自用很方便

对呀 自己用起来方便也没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细漆包线容易断裂,应该在转轴上加无线供电,替代漆包线。

第三代水平仪的研制就靠你了!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H:
修电路板容易,调准比较难

还好这个不用调准 水平没有歪

网友J:
这得大规模的施工队了   水平仪 贴墙仪都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得大规模的施工队了   水平仪 贴墙仪都这么多

一个贴地砖的都三四个贴墙贴地仪 两个哪里去做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