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SEKO新功S3茶水抽水机/加水器

楼主(2022-11-14):
首先参考这里---拆个SEKO新功S3茶水抽水机

上次是拆,这次是修,工作灯不亮了,不抽水了。打开查看,可能是进水了,一个开关和一个电容被腐蚀断腿了,还跟上次换电位器一样(

抽水机外观

商标

做工还比较正规

比较详细

4颗螺丝拿下

露出电路板

电路板正面

可能是进水了吧,因为抽水机摆放的位置也不会进其他液体

不知道腐蚀多长时间了,电容腿都断了。

VIPER22A 方案

还用了光耦,不错,一般情况VIPER22A是不用光耦的,一般都是原边反馈。

这开关也腐蚀的不行了,一只腿已经成了摆设

轻轻一碰就断了。

跟上次换电位器一样,接腿修复,维修还原过程略过了。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炸一看,还以为是:SEIKO

网友:
电路板未做防水处理,不合格

网友:
恭喜,修复成功

网友:
一进水,烂一片

网友:
这这 这,感觉都伊拉克了。

网友:
抽出来的水会有塑料味吗?

网友:
Seiko是日本精工,常见的产品是手表

网友:
外壳做工有点糙

网友:
好吧,我以为是精工的子品牌呢。

网友:
抽水机有年头了

网友:
这个水真腐蚀大

网友:
手艺不 错,修好后板子喷三防漆应该能防点水,多用一阵子

网友:
和加湿器一样,都是因为没有很好处理防水防潮导致故障的。

网友A:
加分了哦。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分了哦。你懂的~

只要是主题贴都会加分的,茶楼不算。你有一篇讨论帖子,多少你传个图片上去呀,如果加分有人会举报呀。

网友:
做工一般般,没有做好防水啊!厂家该上上心了!

网友:
进水腐蚀严重,电容都断腿了~

网友:
又是进水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