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颜色LED的工作电压参考

楼主(2022-11-14):
下面是早期直接测量的几款不同颜色的LED的伏安特性,从中可以看到LED的颜色与其工作的正向导通电压有着比较紧密的关系。

不同颜色的LED的伏安特性

不同颜色的LED的伏安特性

按 发光强度 和工作电流分有普通亮度的LED( 发光强度 100mcd);把 发光强度 在10~100mcd间的叫高亮度发光二极管。一般LED的工作电流在十几mA至几十mA,而低电流LED的工作电流在2mA以下(亮度与普通发光管相同)。

除上述分类方法外,还有按芯片材料分类及按功能分类的方法

电压

红黄一般是1.8至2.2

蓝绿一般是3.0至3.6

电流小功率的都尽量控制在20MA

做指示用的LED都用10毫安以下比较好,一般用到5毫安就比较亮了,除了蓝色的LED正向电压是3-3.4伏,其他色的都是1.8-2伏。

普通的发光二极管正偏压降红色为1.6V,黄色为1.4V左右,蓝白为至少2.5V,工作电流5-10mA左右。

超亮发光二极管主要有三种颜色,然而三种发光二极管的压降都不相同,具体压降参考值如下:

红色发光二极管的压降为2.0--2.2V

黄色发光二极管的压降为1.8—2.0V

绿色发光二极管的压降为3.0—3.2V

正常发光时的 额定电流 约为20mA。

网友:
其实指示用的只要考虑电流就行了,只要电流够保守,电压不用去研究。

网友:
难怪一般蓝色的LED有些万用表二极管档都没办法点亮,而红色的一般都能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