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研究 研究净水器“电脑板”

楼主(2022-11-14):
网购了一个净水器电脑板,大致一看没有找到驱动水泵的功率元件(继电器或场效应管)。感觉不靠谱。就理了理线路画了个草图发现所谓的电脑只管理废水阀延时和橙色图案闪烁。
看着红红绿绿的怪漂亮的。
拆开面罩里面是贴片led灯,也没有能驱动大功率水泵的元件  大致标记一下对应功能led灯的编号 5>:bi.jpg
经研究发现水泵只是受进水压力和纯水满水压力开关控制,电脑管不着它。

网友:
果然如此,以前觉得自动冲洗还有点用,经过多年实战,发现自动冲洗毫无意义。

现在,只推荐无控制板的配置了,少了许多麻烦。

网友:
个人DIY切忌做加法,什么功能都想往上叠加,事实上除了徒增麻烦而毫无益处,只要能满足基本功能,配置越简单越可靠。

网友:
这才是自动的最高境界,自己身实现了,其他附加的板只配打光影

网友:
这可以加上微电脑全自动控制了,多有卖点

网友A:
没有蓄水桶的那种还需要电脑版不?

网友:
不错,越来越简单了

网友:
等于是直接电加开关驱动?完全跟板没得关系

网友:
学点知识,充实自己。

网友:
这个应该属于隐藏的比较巧妙的智商税,忽悠普通老百姓,忽悠不了数码之家的拆客们。

网友:
无所不能的拆。。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蓄水桶的那种还需要电脑版不?

不要

网友B:
没有自动冲洗功能吗

网友:
电脑版,就是控制的意思了

网友:
确实是花里胡哨不实用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自动冲洗功能吗

有,每次上电废水电磁阀打开冲洗十几秒关闭,然后制水符号闪烁出纯水。

网友C:
仅仅是状态显示不带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仅仅是状态显示不带控制?

控制冲洗和制水指示灯闪烁

网友:
电路图画的不错~检测智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