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四位半的vfd显示电压表

楼主(2022-11-14):
以前做的,这次打板换了显示部分,先简单测试一下

测量端开路

短路

测一节·电池电压

哈哈,差不多

加上小数点

加上正负符号

自测,不如以前了,以前是9999的,电容老化了?

网友:
自己做表,厉害啊
人总威武

网友:
这种显示屏真漂亮

网友A:
这种显示方式很漂亮,自己写的程序吗?厉害。

网友B:
好货啊,加时钟芯片,平时显示时间就完美了。

网友:
高手级别的,谢谢分享,学不来啊

网友:
这个漂亮好看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显示方式很漂亮,自己写的程序吗?厉害。

不需要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货啊,加时钟芯片,平时显示时间就完美了。

没单片机参与的

网友:
又开始做新的了,厉 害

网友C:
装上壳子就可以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上壳子就可以卖了

哈哈,不够成本的

网友:
这是秒回啊~

网友D:
什么芯片,7135?一直想做个复古的辉光管的四位半表,零件都备的差不多了,就是一直下不了决心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芯片,7135?一直想做个复古的辉光管的四位半表,零件都备的差不多了,就是一直下不了决心动手 ...

7135的,哈哈,心动不如行动

网友:
vfd的显示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显示屏真漂亮

网友E:
高手呀,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手呀,厉害了

我难道移民家拿大了,改用家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