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价无线路由器选购

楼主(2022-11-14):
如题,家里移动光纤入户,开的300M宽带,可以加钱升1000M,目前家里三室。在客厅的千兆光猫1000M端口桥接300M路由器,提供客厅WIFI。然后在娃房间 (上网课)从300M路由器100M端口再接一个300M路由提供WIFI信号(相当于AP模式)。

路由1的有线端口在PC百兆网卡上能够跑满,下载速度9M+。
但是两台路由WIFI信号不佳,或者有信号速度不佳
家里流量需求WIFI接入设备有3部手机,1平板,4台设备并非同时使用。(其他不怎么走流量的接入点不算,如空气净化器、电话手表、电视等等)。
如果说移动网络不行,PC速度能够跑满。不求300M带宽,就算是100M也行,实际使用WIFI速度一般在2-3M且不稳定。
有没有信号强的穿墙能力好的无线路由,装一台能否解决?
大家有既经济又能解决WIFI慢的问题,欢迎大家讨论。

光猫(华为HS8545M5)--1000M口--路由1(腾达TL-WR842N)--100M口--路由2(腾达TL-WR842N)

网友A:
任何路由都半斤八两,光猫自带WIFI不差,多设备覆盖才是王道,还有必须考虑干扰

网友:
用tp的易展功能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路由都半斤八两,光猫自带WIFI不差,多设备覆盖才是王道,还有必须考虑干扰 ...

光猫自带的不能用啊,不知道是限制了还是咋的,客厅本来就准备用猫自带的WIFI,戴氏设置多次都用不起,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猫自带的不能用啊,不知道是限制了还是咋的,客厅本来就准备用猫自带的WIFI,戴氏设置多次都用不起,罢 ...

自带的不能用,找运营商客服解决。

网友:
不建议桥接,直接买个千M路由拨号作主路由,然后买个组有线MESH

网友:
842该换了,怎么也得上个双频的千兆的路由。

网友:
真平价 ,100M也行话,换k2开5g就好

网友:
最佳方案换电信宽带,我以前用的移动宽带换了很多路由器都不行,然后用了软路由也不行。没办法换了电信的好了,就是宽带费翻了一倍,安徽电信真tm真黑

网友B:
买两个k2p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C:
TP842也太扯了,换K2P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TP842也太扯了,换K2P就行

842确实拉垮,决定了扔垃圾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两个k2p接上就可以了

咸鱼的netcore MG1200AC可以入手吗? 据说是千兆口AC双频WIFI ,才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两个k2p接上就可以了

K2P咸鱼上都卖断货了···

网友D:
说是300M路由器实际上有线接入是百兆。就像水龙头进来百兆,出去也只有百兆,所以300M是无线理论上能达到的噱头。
我估计你那版本还是缩水的高版本,说实话二手鱼上随便买个K2都比它强了不知多少。
当然现在你家都300M了,为了有线超过百兆连接还是买个千兆路由用好了。至少路由1换个千兆吧。
另外提醒楼主,1200M并不一定是千兆路由,实在不懂去看看acwifi网站分享的内容,有实验数据的分享还是比较靠谱的。

网友:
建议买WIFI6路由

网友E:
我家300兆宽带,小米hd,带了大约30个设备。5g下载基本200兆。离路由近一点可以跑满300兆。。就是5g信号有点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是300M路由器实际上有线接入是百兆。就像水龙头进来百兆,出去也只有百兆,所以300M是无线理论上能达到的 ...

闲鱼上K2或K2P关键字被禁用了,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300兆宽带,小米hd,带了大约30个设备。5g下载基本200兆。离路由近一点可以跑满300兆。。就是5g信号有 ...

5G 300速度只是输入限制了,5G理论8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