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电流烧机让故障快速暴露出来,修好一块杂牌电视逻辑板

楼主(2022-11-14):
还是比较幸运,陶瓷电容短路了

网友:
高手呀,请教电源如何接才能测试,也想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这么大电流,不怕把电路板烧了。

网友A:
问下,怎么大电流烧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下,怎么大电流烧机?

我猜是根据电压来,比如这个供电是3.3v,短路了,原电源就保护了。我强行给它加个3.3v,一定的电流,一段时间后短路的元件会发热……

网友:
论可调电源的重要性。

网友:
烧鸡大法好,电流可控确实靠谱。

网友:
烧鸡大法好,手机主板短路 就是这个办法,

网友:
此法和松香雾大法有异曲同工之效,都是通过发热找出短路元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猜是根据电压来,比如这个供电是3.3v,短路了,原电源就保护了。我强行给它加个3.3v,一定的电流,一段 ...

这个方法看似可行,只是担心会不会把其他的元件也附带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看似可行,只是担心会不会把其他的元件也附带上。。。

确实未知,会不会有附带其他损伤?
应该不会?
还是会?

网友D:
MLCC的体积小,高频特性好,容量也大
就是坏了以后容易出现短路的故障,导致故障区域扩大。
之前我看了一些MLCC的故障分析,基本上都是PCBA板卡应力,或者MLCC自身的暗病,导致失效并短路的。
听说有些厂家的MLCC元器件,是禁止手工焊接的,以防止产生内部应力。如果元件掉到地上也要报废不能使用,避免出现内部裂纹和暗病

楼主:
引用 网友D:
MLCC的体积小,高频特性好,容量也大
就是坏了以后容易出现短路的故障,导致故障区域扩大。
之前我看了一些 ...

同感,我只能两头一起加热手工焊上,希望用的久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是根据电压来,比如这个供电是3.3v,短路了,原电源就保护了。我强行给它加个3.3v,一定的电流,一段 ...

这次是12v短路,用5v固定电压,电源电流从零逐渐提高到3.5A,仔细用手感受电路板温度变化,哪个元件温度高哪短路点,急促加上大电流板子烧糊就算找到短路点也是失败啊。低压大电流恒流源在维修时常用

网友:
如果有热成像仪就好找故障点了

网友:
有热成像仪就好

网友:
熏松香,或者用红外摄像头,

网友:
要是说用烧鸡大法还能理解。你大电流的操作方法步骤,求你带带我

网友:
这个需要一个好的恒压恒流电源,电压不超过电路板额定电压,增大电流,就会暴露短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