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出整流桥D15XB60,打算换了原电源上的GBU406。

楼主(2022-11-14):
在家闲着无聊,打算把电源上的GBU406整流桥换成更大的D15XB60。一个规格为4a 600v,一个为15a600v。

请问各位,有什么不妥吗?D15XB60是打印机拆出的,电流更大。打印机电源板上带散热片。GBU406不带散热片。就是D15XB60安装在小功率的电源里,发热还会和满载里一样大吗?还是和2平方电源线带200w的功率一样大马拉小车更凉那? 孔位的问题我有办法解决。

网友:
做好散热就是啦。

网友A:
整流桥发热(功率)= 正常工作时电流 X 两倍二极管导通电压(一般按1.4V算)
另外一个是考虑热阻和工作温度 这方面要查说明书后根据目标温度进行计算

所以发热问题看工作环境 也不是都得加散热 直接替换管脚距离对的上吗?

网友:
整流桥正常情况下余量很多的吧,有这个必要换?

网友B:
没有必要,原来的肯定就够用了,换再大也不能改善什么

网友:
无论怎么换,整流桥上的耗散功率是几乎没有变化的,都是Vf*I,除非压降有明显变化,否则热功率没啥变化,也就发热量没变化,主要是看整流桥的热阻,也就是对外散热的能力,要是表面积大,那么温度会略微降低,但是意义不大,还不如在原整流桥上贴一片铝片来得实际补充一下,整流桥产生的热量还跟反向漏电有关,所以单纯更换没有太大意义

网友:
够用就好,这又不是发烧友摩机,换大水塘,再厉害的整流桥,也整不出来40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桥发热(功率)= 正常工作时电流 X 两倍二极管导通电压(一般按1.4V算)
另外一个是考虑热阻和工作温度 ...

的确大的宽。这样解决。找个烧坏的板子一样GBU406的孔位先比划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必要,原来的肯定就够用了,换再大也不能改善什么

闲着无聊,只好在家英雄联盟,但是一玩无限火力我最爱用的恶魔小丑就被禁,心里烦,弄个高端机常用的日本新电元换着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闲着无聊,只好在家英雄联盟,但是一玩无限火力我最爱用的恶魔小丑就被禁,心里烦,弄个高端机常用的日本 ...

更烦的是网易代理MineCraft,导致mod加载工具下架。要效率高的,可以网上找理想二极管,同步整流桥芯片,效率上比实际二极管高。

网友:
这个牌子是著名的整流半导体厂家,以转换效率高而闻名,不过也是山寨最多的。很难买到真货。
得看清楚哦,淘宝上的10有8,9是假的哦。(包括拆机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的确大的宽。这样解决。找个烧坏的板子一样GBU406的孔位先比划试试。

这电源板碳化成这样了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源板碳化成这样了还能用?

只是拿一个坏板子对对孔位上去了吗

网友:
满足条件就可以,加散热更好

网友:
桥问题不大,板子够戗了

网友:
换后有啥不一样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拿一个坏板子对对孔位上去了吗

原来这么回事,我当你还准备换整流桥用呢,误会了。

网友:
大马拉小车 原来的406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