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交换机5v5a电源块坏了,不会修,求大佬指教

楼主(2022-11-14):
一个合勤gs-1124a交换机电源,5V5A,无明显损坏,,等回家在看看哪里有问题把   这个电源芯片资料非常少,卖的也很少,网上没找到这款电源的资料,还买不到同款的电源,脑壳痛

楼主:
这楼留着备用 ,图片上有描述,300v高压有,电源芯片不知道工作没有,直接300v进电源芯片

网友A:
买个AT电源吧,5v几十安的电流都有……

网友B:
看着貌似没有电源IC?找不到同种电源直接找同规格的换上不就行了

网友C:
没炸保险,且有300V高压,大概率是启动电阻挂了;比如R1,R2。

网友:
这样装机器里面的,空间一般都还是余量挺大的,找个同规格或者电流更大的,尺寸合适的5V电源装进去不就好了?265电源芯片的电源还是挺好修的,代换的型号也很多,如果是为了研究,可以找找典型电路学学,265,565好像原理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
你可以先把模块上几个小电容拆下来测一下,特别是发热量较大的原件旁边。
如果换电容还不能修好,那就淘个5V5A的电源,原来是干什么用的不重要,只要输出足够稳定。
再把交换机的输入和输出端口嫁接过去,就搞定了。
这模块看着是海韵代工的?

网友:
芯片的PDF给你找到了。自己看看先。

网友:
搜一下交换机电源板,还是很多的

网友D:
快20年了,坏了估计部分元件老化。建议检查一下电阻、电容?

网友E:
不值得修,换一个

网友:
这个IC的外围元件也没几个啊,个个测一下。IC在某宝也是好找的吧。

网友F:
还是换一个新的比较稳当!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换一个新的比较稳当!

嗯  新的找不到,地下三个螺丝孔,找不到对应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20年了,坏了估计部分元件老化。建议检查一下电阻、电容?

现在这边没条件,等回家有万用表的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值得修,换一个

找不到同型号的电源,主要下面三个螺丝柱,然后电源插座也是问题,不想破坏电源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炸保险,且有300V高压,大概率是启动电阻挂了;比如R1,R2。

这个电源芯片好像是300v直接进去的,回家万用表才能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AT电源吧,5v几十安的电流都有……

主要不好固定主板啊,这个交换机内部挺紧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貌似没有电源IC?找不到同种电源直接找同规格的换上不就行了 ...

那个肖特基图上边那个图就是电源芯片,直插四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