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求推荐,公司面积300平左右,带机量在50个内

楼主(2022-11-14):
抱歉!可能我昨天没有说清楚,现重新编辑

公司老掉牙的无线路由器想换一下,公司面积300平左右,办公区域全敞开式并同在一层,中间基本无阻隔。
DHC服务器、交换机、防火墙等等都是现成的千兆有线网络。这次仅升级无线部分。主要用途就是会议时,笔记本无线接入、手机使用。
求各位大师推荐一款或一组无线功能强点的路由器,无线带机量在50内,价格800以内都可以接受

网友A:
公司用的直接采用有线路由,AC+AP模式

网友:
公司建议直接上企业级吧,ac+ap是最佳组合

网友:
200块的软路由考虑一下。随便一个就可以用了。

网友B:
小企业,别局限在家庭宽带 无线路由器模式。考虑单一SSID漫游方案,Mesh或企业AC+AP。

网友:
红米AX6000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企业,别局限在家庭宽带 无线路由器模式。考虑单一SSID漫游方案,Mesh或企业AC+AP。 ...

有这想法,看了可以两台红米AX6000 Mesh组网,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结合楼上方案,想试试两台红米AX6000 Mesh组网,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司用的直接采用有线路由,AC+AP模式

有线的网络都已经有了。经常开会,搬着笔记本跑,有人有线网口都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合楼上方案,想试试两台红米AX6000 Mesh组网,不知道怎么样

很好,这路由硬件配置很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这想法,看了可以两台红米AX6000 Mesh组网,不知道怎么样

都50用户了,有线+无线+手机并发都上100了。建议把出口路由和无线分开,让路由专心跑路由和安全,无线独立。搞台低端企业级防火墙做出口,交换机也搞台三层交换做汇聚,里面Mesh随便,建议选华三华为这类厂商,别选小米这类的。企业级考虑的是并发和稳定,家用考虑的是速度和成本。

网友:
800?怕是只够买一台AC,TP二手的倒是可以考虑,但TP 的兼容性有点差,经常会断流!

网友:
用着用着 还得用回 ac+AP 。预算少就普通 300左右的路由器

网友:
两台 锐捷x32pro 无线穿墙能力强 可以完全覆盖   两台总费用不超过800

网友:
不要买单个、高价位的路由器,效果还不如几个两三百的设备组合。
我喜欢有线和无线组合起来用,不会经常移动的台式机,就用有线。
宽带接入主路由器,往下到各分支交换机,每个工位都给有线接口。(用不用,看实际情况)
办公区的布局怎么样?长形的,还是方形的?墙里有预埋的网线吗?
300平方,你最少放两个无线信号点。

网友:
300平方,最少放4个AP

网友:
  一台 华硕 RT-AC88U  搞定   去弄个美版的  无线发射功率大一些   ……

网友:
ac+ap,别想节约钱,否则后期头大

网友:
全敞开式才300平,无线一台AX6000放中间位置搞掟了。
有线弄个软路由搞掟。
但800块钱有点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50用户了,有线+无线+手机并发都上100了。建议把出口路由和无线分开,让路由专心跑路由和安全,无线独立 ...

感谢你的详细答复。
路由、有线、交换机、防火墙等等都是现成的千兆网络。这次仅升级无线部分。主要用途就是会议时,笔记本无线接入、手机使用。
听说红米AX6000性能强劲又支持AP模式 Mesh组网,所以暂定了两台红米AX6000 使用AP Mesh组网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