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只无线话筒,看看能不能改有线

楼主(2022-11-14):
拆一只无线话筒,

背面

有没有大神给看看能不能改有线?
对,有线……

网友A:
有线需要改吗? 直接咪头接两根线啊

网友:
又不是电容麦克风,直接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线需要改吗? 直接咪头接两根线啊

这个没有增益吗?直接接咪头声音太小啊?

网友:
看看前面的头子,是动圈的话就直接接线好了

网友:
有线改无线麻烦些,无线改有线容易些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
改了可惜了,有接收器的话出给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