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日本新电元的整流桥真的比建兴LT的这些好?为什么高端产品几乎都用?

楼主(2022-11-14):
一开始不知道新電元工業株式会社- Shindengen这个牌子。
后来发现高端的设备中才能见到。比如搭配全部日系电容的高端打印机,高端大功率台式机电源(航嘉X7-1200W等)。一些中端的产品几乎都见不到用这个牌子的。

一些打印机非原装代换的板子根本见不到新电元整流桥,基本都是LT建兴搭配台系电容,还有一般的电源也根本见不到。

知道日系的电容品质不错,整流桥也是吗?反正我知道IR 英飞凌等欧美品牌的MOS管品质是翘楚。

楼主:
这是我原来砸烂的一个新电元整流桥,和ST意法半导体对比。没发觉哪里好。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1077-1-1.html

网友:
没关注过整流桥品牌,等高手解答

楼主:
日本新电元成立于公元1949年,迄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似乎比索尼还早。。

大家熟悉的多是东芝,松下,索尼,NEC等这些,这个牌子似乎比较陌生。。

https://cn.shindengen.co.jp/

网友:
这有什么好奇怪对吗?制造工艺,制造标准,决定了产品对可靠性等重要指标。
同样对元件,不同对标准,价格差异大得很。
另外,半导体元件,你砸开什么都看不明白,不是很正常吗?

网友:
挑大牌子买没错

网友:
鬼子东西  一流产品

网友A:
同样尺寸,比较重量

网友:
拆过几个新电元自己的电源,里面的二极管都用自己家的

网友:
新电元不仅生产高端整流桥还生产肖特基整流桥,玩功放的好伙伴

网友:
都是一线品牌。用谁  取决于自身的供应链。

网友:
现在的生产成本,不允许使用日本元器件了,国产够用又便宜,交货周期有保证。

网友:
不了解,应该是很好。

网友:
看来比较贵

网友:
轮大锤检验电子元器件的方法不靠谱

网友:
好像三肯的整流桥很不错

网友:
因为在于稳定吧

网友:
其实国产的也可以做的很好,关键看你出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尺寸,比较重量

不一定。。。看日本车轻飘飘的。多好。。。还省油。。。出了事直接把车主送走还省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原来砸烂的一个新电元整流桥,和ST意法半导体对比。没发觉哪里好。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 ...

好不好是用出来的,不是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