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拆修美派折叠钢琴更换排线(MIDIPLUS Foldable Piano 88)

楼主(2022-11-14):
上周家里女人拿回来一台可折叠的钢琴,说上课用的,最近坏了,只有一些按键可以用,叫我弄一下。万分不乐意,没办法,家里领导的命令,不得不从啊。

打开一看,就是电子琴嘛,还是折叠的,体积不大,比普通电子琴小巧多了。
牌子是美派,没听过,可能是我没玩过乐器吧。
这玩意在网上卖不便宜,五六百左右。值得修修。

展开一看,哟呵,挺长的。还是88个按键,应该是标准琴键数量了吧。
左边是控制区,控制音量、音调、节拍之类我不懂的玩意。

折叠起来就这么厚,一共4块小板,中间用排线链接,那个网状线就是排线。

侧面,有些按键高低不平,可能是折叠被压到了。

手指的这一块板按下正常,有声音。后面的三块板全都没反应。

推测应该是这条排线出问题,导致后面三块全部按键无效,右喇叭也不响。

动手拆吧,每块的螺丝太多了,一个板十多个螺丝,还是拿出电批拆吧。

打开第一块后盖一看,这么简单,就是键盘的软膜加上主控板。就这个板复杂一点,其他的板更简单,都用FFC排线链接。

主控板就这么大,应该不复杂,做工一般吧,主控芯片激光打磨了看不出来什么型号。
边上一个小喇叭,功率也不大,电池再主控板下面压住,忘了拍照,估计也就3.7V 1000mAH左右吧。

这个排线伸缩结构有点意思,展开时候,硅胶皮带拉住FFC排线往里面缩短。
折叠时候排线被拉伸出去。这样就不会卡线了。

这排线是传输电压和信号到后面几块板的唯一线缆,用尼龙网包裹住,防止裸露被弄坏。

把第二块也拆开看看,这块就一个连接板和门电路。更简单。

第二块连接到后面第三块也是用排线,我猜后面的电路跟这个一样,没啥看头。
就先不拆了,毕竟拆装十几个螺丝也费劲。

检查第一第二块之间的排线,有折痕,应该是长期拉扯的原因。

排线中间部位也是折痕,估计是线拉扯断了,换吧。

上某宝照着买,0.5mm间距,16P反向,20cm长。不贵,买多几条备着吧,这线长时间拉扯估计也容易坏。
到货了直接装上,测试一切正常,后面三块按键和喇叭都有效,轻松秒杀。

原排线和座子都有点胶固定,以免连接处脱落,我也打个胶。
上黄胶,把排线和座子固定住。

又帮家里女人搞定这个,我家庭地位应该有所提升了吧

网友:
这样的丈夫有用也好用

修东西最烦手边没有配件

网友:
夫人一开心,家庭弟位上涨,又可以玩破烂了

网友A:
地位是由金钱决定的

网友B:
这个折叠琴,
在折叠处居然用这种排线
几千次、上万次折叠后
肯定会折断。
厂家不可能不知道的或者没考虑到
换成杜邦线都会好一点

网友C:
这是电子琴吧

网友:
啥时候 两夫妻 一起 鸾凤和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位是由金钱决定的

我也想啊,可没那实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电子琴吧

就是电子琴,人家叫钢琴高档点

网友:
全用旧的,地位哪来的提升

网友:
完美修复!有奖励!

网友:
开眼了,第一次见,还是心连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电子琴吧

确切来说叫电钢琴,88键,电子琴61键,功能比它全。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原来折叠钢琴拆开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折叠琴,
在折叠处居然用这种排线
几千次、上万次折叠后

你能不能去理解厂家的能力?

网友D:
线排折叠5次后,能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线排折叠5次后,能不能正常使用?

这种排线,里面是一根金属丝
本身折叠角度在80°以内,上千次 不会有问题
但毕竟折叠此处数万次以后,肯定会折断
再怎么防护都没用,排线不应该这么设计

网友:
家里最高领导用的还不屁颠屁颠帮买个好点的,修旧货能修出家庭地位,我信你个鬼!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排折叠5次后,能不能正常使用?

这个地方还好,只是弯曲没有折,就是怕里面金属挂钩处折的厉害,长时间拉扯住定性了,展开多次就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