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腾达AC10 v4拆机

楼主(2022-11-14):
大家看看109买的,感觉缩水厉害,就两个功放,仔细看了下,5G两个功放,2.4G直接到芯片没有功放。

网友:
挺好的,一般情况下够用了

网友:
大散热片下是一个还是两个芯片?2.4G和5G在一个芯片了?

网友A:
2个放大很正常1个2.4G一个5G,接收发射各1天线

网友:
会不会哪天做成只有一个芯片的了

网友:
据说换固态后速度强度会有质的飞跃

网友B:
外壳和AC6几乎一模一样,我上次捡了个AC6 V1.1的是4功放的,副芯片加了散热片后给我舅家里用了,信号的确改善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2个放大很正常1个2.4G一个5G,接收发射各1天线

看走线,明显2功放是给5G用的,2.4G直连芯片。

网友:
我觉得这货就甭管他缩水不缩水,直接做压力测试,长时间下载测试下,网络没问题就算过关,容易卡顿死机就是孬货。只要达到使用目的,里面哪怕没电路板我都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壳和AC6几乎一模一样,我上次捡了个AC6 V1.1的是4功放的,副芯片加了散热片后给我舅家里用了,信号的确改 ...

我的AC6,5G信号满满,速率基本没有,神奇的故障。2.4G倒是正常。

网友:
做工比较普通

网友:
时代变了,现在的路由器都是高度集成,外围元件越来越少,算不上缩水。

网友:
AC10已经出到V4版了

楼主:
AC10已经出到V4版

网友:
也算是tenda的一款经典产品。

网友:
109元好歹还有功放  不过腾达的wisp功能挺好用的

网友C:
感觉博通的还是放弃吧,现在连MTK都强过博通。

网友(2023-02-17):
引用 网友C:
感觉博通的还是放弃吧,现在连MTK都强过博通。

并不是博通的方案,v1~v2已知是螃蟹方案,v3没找到有拆解的;v4版本据说是国产芯片。